[家居] Aqara单火开关为什么不适合控制灯带?

楼主(2022-05-16):
今天给家里的高压灯带更换了aqara智能开关,是单火版的E1
接好电之后发现灯带在开关是关的状态下,灯带依旧有点亮。
咨询了下客服,客服说开关不支持灯带。
下图是客服给的说明

灯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单火智能开关的原理会有电流是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LED灯就可以支持,但是LED灯带就不给支持?
如果不管他继续使用是否对开关,或者灯带有影响?
另外,如果更换成低压灯带,按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客服依旧说低压灯带也不行?
小白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灯带并个高压电容和放电电阻解决,这个无解,led灯用电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带并个高压电容和放电电阻解决,这个无解,led灯用电太小了

是因为感应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感应电吗?

不是,单火其实也有电流的,但led灯很微小的电流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火其实也有电流的,但led灯很微小的电流就亮了。。。

单火不是没回路吗,怎么会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火不是没回路吗,怎么会有电流?

电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