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19.5V开关电源在通过调整TL431的电阻升压失败后不输出

楼主(2022-05-16):
故障就是在调整TL431的电阻升压,但可调电位器调得太高了一下子保护了。现在电源插上电瞬间有电压之后就降为0V。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怎么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告诉你为什么是零回复,1,没有说明恢复原电阻是否正常,从已知条件来看估计是正常的,但这只是估计。2次级部分没有全面的清楚图片。3,没说明电阻从多少改到多少了。

网友B:
看看原边长条状的芯片是不是台电的?如果是,那就是超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为什么是零回复,1,没有说明恢复原电阻是否正常,从已知条件来看估计是正常的,但这只是估计。2次级 ...

非常感谢提醒和回复。原来电阻43K,改到84K,大概电压23.1V,再超过一点都不行直接无输出。之后恢复电阻也不行。难道是有保护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原边长条状的芯片是不是台电的?如果是,那就是超压保护了

不是,是荷兰恩智浦的TEA19161T谐振LLC控制器,小的是PF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