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盘FLUKE 187的电阻档校准

楼主(2022-05-16):
上次校准了187的DCmV档后,DCV档精度、线性很满意。
但校准了DCmV档以后,Ω档也随之跟着稍微有了变化,在5位显示时末位数会高出1~3个字,因为mV档是基础档位。
遂产生了校准Ω档的想法。校准Ω档需要Fluke5520A校准器,这我肯定没这能力。根据187校准手册,源需要输入6种阻值的电阻,于是买了500Ω、5K、50K、500K、5M、10M(3只10M串联起来当做30M)

500Ω~50K选用RX70-E(L级0.01%)线绕电阻,500K~30M选用的是EE电阻(B级0.1%),并用34401做过验证,确保校准电阻模块精度良好

楼主:
这是校准之后的测试情况

网友:
能校准万用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咱校表就用自制的电压源调个直流电压,别的不敢动,楼主这一套家伙什不便宜吧?

网友:
家伙不错,看下就行了,不搞精密仪器开发。

网友:
楼主的187成色好!

网友A:
不错,rx70在标准温度下的直流电阻是可以信赖的,30M欧可以加个补偿再校一下,不过这个校准顺序还真是有些看不懂

网友:
有设备就自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rx70在标准温度下的直流电阻是可以信赖的,30M欧可以加个补偿再校一下,不过这个校准顺序还真是有些 ...

谢谢提醒。我总共买了10只10M的回来,优选了3只串联。30M的电阻受环境影响比较敏感,哪怕是手指的移动。就算用34401四线标定尾数也很难稳定。就这样将就用吧,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总共买了10只10M的回来,优选了3只串联。30M的电阻受环境影响比较敏感,哪怕是手指的移动。 ...

10M欧不用4线,4线是对小电阻的,倒是可以考虑屏蔽下,外面套特氟龙管后包铝箔,铝箔与com相连,首先搞稳定了,再补偿。melf的10M应该能达到10ppm/℃以下,控制下温度短时应该能达到100ppm。rx70也有10M的,就是不太好买。没特氟龙管可以用厚的硬的无色透明吸管,要没用过的:-),干燥玻璃管也行,玻璃管的缺点是容易受到潮气影响,电阻率其实还不如吸管高,实际用起来也不如吸管方便。既然是自用,30MΩ不妨苛刻一点,误差要3e-5,这样要求屏蔽层的绝缘要高达TΩ级别,这个要求其实不算很高吸管也就是聚乙烯就可以。我一般剥下来长一些的特氟龙管都留着,很多时候这些小东西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总共买了10只10M的回来,优选了3只串联。30M的电阻受环境影响比较敏感,哪怕是手指的移动。 ...

我有一只11x10MΩ电阻箱,金属外壳相当于是带了屏蔽的,测试很稳。万用表不好加保护但做好屏蔽还是不难,一般我在GΩ以上才考虑加保护,你这30MΩ做好屏蔽就可以满足需要。摘段小技巧供你参考
• Keep all charged objects (including people) and conductors away from sensitive areas of the test circuit.
• Avoid movement and vibration near the test area.
• Shield the device under test by surrounding it with a metal enclosure and connect the enclosure electrically to the test circuit common 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11x10MΩ电阻箱,金属外壳相当于是带了屏蔽的,测试很稳。万用表不好加保护但做好屏蔽还是不难, ...

谢谢指点,受教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校准之后的测试情况

强迫症重症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重症状态。

中国人里要是有1%是这种强迫症就实现复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