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27b 掉盘后读id全是0

楼主(2022-05-16):
之前贴别的颗粒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必须把颗粒全部拆掉,然后空盘插入一次再贴上才能读到id,总不能每次都这样吧,晕!短接无效,也不是板子的问题,之前用的别的板子

楼主:
呜呜呜,我对焊bga颗粒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几乎没有虚焊过

网友A:
我也有过类似,是B16的,板子换成别的闪存没有问题,应该是闪存的原因了

网友B:
是不是颗粒问题?3280+b27b没掉过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类似,是B16的,板子换成别的闪存没有问题,应该是闪存的原因了

很奇怪呀,颗粒上固态板子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颗粒问题?3280+b27b没掉过盘

可是我之前玩了几片b27a也这样,掉盘后读id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颗粒问题?3280+b27b没掉过盘

上59xt没有问题

网友C:
短接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后再看看

短接也是一样的,全0

网友D:
如果知道flash ID的话,手动强制指定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卡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知道flash ID的话,手动强制指定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卡成功?

好像只有群联UPTOOL有强制指定ID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只有群联UPTOOL有强制指定ID的功能

慧荣的黑片工具都能指定ID

网友:
黑片工具都能指定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