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2USB+3头软线输出的车充模块

楼主(2022-05-16):
坛友兔包公榴莲包里带的一个2USB+3头软线输出的车充模块。2USB分别独立输出,采用深圳诚芯微的CX8828、CX8830。到手简单试了一下,CX8828的普通USB口输出正常,CX8830的快充USB口无输出。查看了一下,发现电感线圈焊接异常,断路。补焊一下,恢复正常。

这是去掉3头软线输出后的车充模块,灰线、白线接两芯3头输出软线。

CX8830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高集成车载快充充电器芯片CX8830。该芯片外围精简,仅需极少元器件即可实现快充功能,有效降低产品的BOM成本;同时,CX8830还可兼容QC3.0、QC2.0、FCP、AFC、APPLE 2.4A、BC1.2、USB DCP等7种充电协议,适用于小米、华为、三星、苹果等品牌手机充电。

CX8828
深圳市诚芯微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一款输入耐压可达33V,并且能够实现精确恒压以及恒流的降压型DC-DC转换器。内置50mΩ High-side PMOS以及30mΩ Low-side NMOS,可支持3A持续输出电流。具备高性能的负载响应以及输入电压响应能力,同时精确的恒压和恒流控制环路实现极小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无需外部补偿,可以依靠自身内置稳定环路实现恒流以及恒压控制,同时具备线缆压降补偿功能。

电感线圈焊接异常,断路。轻轻一碰,掉下来了,补焊一下,恢复正常。

相关链接:

拆坛友的榴莲包

网友:
有资料的帖子都是好帖子

网友:
又收了那么多裸体,

网友:
认真的帖子!

网友A:
有个电话手表,显示屏线被我扯断的,就看你刮骨飞线了

网友:
围,怀3A电

网友B:
桂树大师赶紧买辆汽车来配上免得浪费这么好的车充吖

网友:
赶紧上辆宝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芯片介绍中通篇只有温度范围,怀疑能否持续3A电流输出

其中一个芯片的车充我有,常年放在车上给手机充电,速度没有快充快,但是够用。。
主要一般配合好的数据线可以达到1-2A的电流。至于你想要3A充电。。估计手机也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桂树大师赶紧买辆汽车来配上免得浪费这么好的车充吖

为啥是桂树。。翻译过来应该是 月亮树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啥是桂树。。翻译过来应该是 月亮树不是。。

月亮上的树不是桂树嘛,俺知道得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亮上的树不是桂树嘛,俺知道得一清二楚

好吧,天蓬元帅大将军。。

网友:
还有这种也是CX8505
,不过现在还在用额,

网友:
膜拜 楼主是这是折腾起来了

网友:
担心降压直通,导致超压输出悲剧。尽量用SEPIC双电感,不容易降压直通。

网友E:
下面该搞外壳了哈哈

网友:
配个外壳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话手表,显示屏线被我扯断的,就看你刮骨飞线了

东西有些多,只整了电源部分和计算机部分,其它的慢慢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芯片介绍中通篇只有温度范围,怀疑能否持续3A电流输出

简单测试了一下,12V1A输入,稳定输出2.2A,再高12V电源保护了。其实这种车充,能2A输出就可以了,再高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该搞外壳了哈哈

外壳估计整起来有些麻烦,有机会可以利用一下快充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