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adavan老毛子固件安装阿里云webdav服务 aliyundrive-webdav安装教程

楼主(2022-05-17):
阿里云盘 WebDAV 服务,主要使用场景为配合支持 WebDAV 协议的客户端 App 如 Infuse、nPlayer 等实现在电视上直接观看云盘视频内容,安装方法也非常简单!

目前测试过HIBOY大神的PDCN的16M固件可以用,8M固件和我自己编译的老毛子固件缺少依赖无法运行,其他版本的老毛子固件请自行测试!

温馨提示:只建议在MT7621AT路由器上安装,MT7620/MT7628这类路由器就不建议了,毕竟这个插件还是非常吃CPU的,当然,如果你只是为了捣鼓下,试试也无可厚非。只看图片,不看文字介绍,注定你要吃大亏!!!

准备工作
务必先获取refreshToken参数,再进行后面的操作,否则将无法正常运行!

1.https://media.cooluc.com/decode_token/在此网页进行获取,但是我在搭建的时候报错,如果报错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2.https://www.aliyundrive.com/sign/ 登录网页版 按f12打开控制台—application—local storage—token,即可查看refresh token

如果搞不懂如何获取 refreshToken ,就多百度百度吧,我这里不再详细赘述。

第一步》》

把下面的配置参数,复制到“自定义设置”——“脚本”——“在防火墙规则启用后执行”

这里有一点要再啰嗦下,一定要先获取 refresh_token 参数,然后把你自己的 refresh_token 参数,替换进去,再点保存应用!!

#阿里云盘WebDAV配置参数
ali_enable=1
ali_refresh_token=569ba0889fde4245b48560b9d5bc19d7
ali_host=0.0.0.0
ali_port=8777
ali_read_buffer_size=10485760
ali_cache_size=1000
ali_cache_ttl=600
ali_root=/
ali_read_only=0

上面的参数说明:

ali_enable,是开关项,1为开,0为关;

ali_refresh_token,这个参数是refresh_token,最主要,也是最难获取的。

ali_host,绑定的IP地址,可以是路由器的内网IP也可以是WAN口的IP,一般默认即可

ali_port,webdav访问端口号,可以使用任何一个没有被占用的端口号,不能跟其他已用端口号重。

webdav的登录账号密码为你路由器的管理账号密码,其他参数不在介绍,可以去项目地址观看官方说明。

第二步》》

在保证路由器联网的情况下,登录路由器的SSH或者TELNET,复制下面的代码,按回车键即可一键安装,并且支持开机自启动。

安装教程以闪存版为例,内存版在日志中的提示稍有不同!

安装代码说明,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在像新路由D1/D2,歌华链,中兴E8820S等32M/128M闪存的MT7621路由器中(我这里定义为闪存版),另一种是用在16M闪存的MT7621AT路由器中,比如斐讯K2P(我这里定义为内存版),经过多多的测试,这个插件对内存要求不高,128M缓存的路由器足够,只对CPU性能要求高。

闪存版:

cd /tmp && wget http://app.nihaodd.com/script/free/aliyundrive-webdav-rom -O aliyundrive-webdav && chmod +x aliyundrive-webdav && ./aliyundrive-webdav install

内存版:

cd /tmp && wget http://app.nihaodd.com/script/free/aliyundrive-webdav-ram -O aliyundrive-webdav && chmod +x aliyundrive-webdav && ./aliyundrive-webdav install

闪存版安装时间大约需要3~5分钟,内存版1~2两分钟。

第三步》》

执行完以上代码,打开Padava系统右上角查看系统日志,如果看到”闪存版:【阿里云WebDAV】文件储存完成 / 内存版:【阿里云WebDAV】aliyundrive-webdav已运行“,说明安装完成,如下图所示:

安装好的最终使用场景,可不是就直接这样在浏览器上访问,而是在电视上通过支持webdav协议的播放器来播放云盘里面的高清视频资料,比如 nplayer,kodi,potplayer等这些app都可以支持电视端。具体如何在app里面添加webdav协议,请度娘或者自行研究。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就试试

一块折腾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app,电视或盒子装上就能直接在线看了

网友:
可惜小米青春版不能用啊。

网友B:
大佬 请问 脚本里面下载的‘aliyundrive-webdav’  和github messense/aliyundrive-webdav...mipsel....tar.gz 解压出来的 是一样的吗?
github上的有更新 想替换你脚本里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请问 脚本里面下载的‘aliyundrive-webdav’  和github messense/aliyundrive-webdav...mipsel....tar ...

这个连接不是的。
你把GitHub上的下载解压出来,进入到程序的储存目录,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
可以折腾一下,我也来试试!

网友(2022-09-18):
alist不好用,试试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
C:\Users\15570\Downloads
这是为啥啊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大神呀,小弟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