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两个松下遥控器,顺便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05-17):
两个遥控器,一个是松下CD随身听的遥控,价格不菲,另一个是夏普投影机的遥控,价格稍低一些,拆开看了一下,两个都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只不过一个版本号是NTR1026单个红外发射管,是松下随身听用的,,一个是NTR1027三个红外发射管,是夏普投影机用的,看了一下电路,除了按键控制线路有区别之外,外围电路基本一致,都是nec upd6600的典型电路,所用的6600芯片后缀有点区别,但是两个芯片直接互相替换,松下CD遥控器不能使用,难道是芯片里还另有程序?有没有大神可以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把夏普遥控器改装给松下CD随身听用。。。

网友A:
别折腾了,糟蹋了

网友B:
芯片内别有洞天

网友C:
你代换试试

网友D:
为什么万能遥控器要设置,为什么学习型遥控器要学习。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网友:
内部有mask rom,写死的

网友:
两个板子如此相像

网友:
集成电路D6600A系CMOS型红外遥控编码调制专用电路。它的外形结构为20脚小型扁平式塑料封装,其内部包含基准振荡器、时钟脉冲发生器、键位编码器、扫描信号发生器、指令译码器、脉冲调制器、缓冲放大器等电路环节,用于中、高档组合音响红外遥控系统的指令发射器中。该集成电路的发射效率高,电源消耗极低,其待机电流仅为1μA左右。

网友:
楼主太可爱了,两个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叫大明的时候小明不吭声呢?

网友:
看看IC周边的阻容元件,对比一下。

网友:
应该是芯片内有按键编码的吧,估计两个遥控按键编码不一样,直接替换也用不了

网友:
同一种芯片,发出不同编码,控制不同的机器,成本低,有利于大规模生产。

网友:
控制代码不一样。

网友:
现在广电的遥控器,基本都是学习型遥控器。

网友:
滚码,要对码才行,不是只地址码不同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码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糟蹋了

明白,松下的已经恢复原样了,舍不得糟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别有洞天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代换试试

芯片代换过了,没用,可能芯片内程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万能遥控器要设置,为什么学习型遥控器要学习。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明白,以为以前老芯片没有写入程序那么高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