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钓鱼的朋友做个移动微型移动氧气泵

楼主(2022-05-17):
给朋友做个钓鱼用的小玩具
参数:
1、370双气泵结构;
2、两档控制,一档单气泵工作,两档双气泵工作;
3、2串2并18650锂电池结构,7.4V5.2Ah
4、DC2.1充电口;
5、外壳尺寸:115*90*55mm
6、重量:528g
7、续航:预计10小时以上(双气泵)

后期优化方向:1、改成type c充电,2、新增USB输出;3、阉割减重缩小版

网友A:
外出打鱼用 的设备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B:
路程远的可以有,像我以前就在县城旁边江边钓鱼,两公里的路程,没有必要。

网友C:
要拆开看见里面

网友D:
没有过程吗?我整准备作一个,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出打鱼用 的设备

给钓的用桶养的鱼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看见里面

结构简单就没拍照,就是双气泵用Y型气嘴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过程吗?我整准备作一个,参考一下

结构简单就没拍照,就是双气泵用Y型气嘴并在一起;

网友:
用的什么样气泵

网友E:
同为钓鱼爱好者,提一个对钓鱼气泵的非常必要的要求:气泵需要防水。
用气泵的钓友我想多数是海钓朋友,海水的腐蚀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一不小心气泵就可能被虾箱子里晃动出来的海水弄湿。或者直接掉到虾箱里。
用不了几天气泵就寿终正寝,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楼主:
拆机370气泵 淘宝大把   多个电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程远的可以有,像我以前就在县城旁边江边钓鱼,两公里的路程,没有必要。 ...

嗯,看需求,用桶养鱼的也最好有一个,时间不能算路程啊,钓半天就要养半天

楼主:
看到朋友送我钓的鱼都死了想到的

网友F:
钓上鱼来,要想鱼不死,保持鱼的新鲜,或者说还想养着,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G:
能不能换根管打车胎气?

网友:
桶养的很必要,用鱼护的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换根管打车胎气?

那这个气泵不行,汽车打气的我也做过 你可以看下我其他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钓上鱼来,要想鱼不死,保持鱼的新鲜,或者说还想养着,还是很有用的。

嗯,至少吃也要活着的草才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为钓鱼爱好者,提一个对钓鱼气泵的非常必要的要求:气泵需要防水。
用气泵的钓友我想多数是海钓朋友,海 ...

嗯,有道理,但是这个气泵型号不太能防水,需要换双扣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