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跑圈后SSD速度变得得很慢,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7):
SM2258XT的主控, 刚开完卡速度正常,分区很快.
拷Wim10系统3分钟多.拿去跑圈.跑圈能通过.
分区变得很慢,认盘也变得很慢.拷一个Wim10系统要10多分钟.
刚开好卡时跑分写入速度217, 跑圈后写入是106. 看了SMART表
各项全正常,请问兄弟们,这是那里出了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闪存颗粒体质不行吧,或者是开卡固件版本不完善?

网友A:
手动trim,还不行就重新开吧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掉速吗?

网友:
体质问题的话,只能换大厂大品牌

网友:
进行SE安全擦除

楼主:
SE安全擦除是一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trim,还不行就重新开吧

请问是不是把软件里的,support trim前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