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5v40a的电源给两串超级电容充电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5-17):
  仿照开心果1大师的电容点焊机,自己做了个,点焊效果还不错,再次对开源大师表示感谢!
  弄完后觉得用5v手机充电器充电有点慢,就想着手里有5v40a的电源,看论坛有人用这个给超级电容充电,不过要修改电路限流。自己水平有限,也不想那么麻烦,看到网上有人说,去掉限流电阻可以限制电流,我就把限流电阻剪断了几根,连上试了试,充电电流跟原来2A的充电器大概对比了一下速率,电流应该在10A多点,电压我限制到了5.1v。
  论坛我见有人说必须加限流电阻,我也有点怕,就在充电器和电容之间加了一个63A的断路器(我只有这一个型号),连续充电没发现跳闸,麻烦懂得坛友分析一下,会不会出现问题。
  我还加了丐版的电容均衡版,试了试,也有效果。

切断的位置

切断的位置

网友:
那个电阻是并联的,剪断了电流会按比例减小,不过最好的办法是拆下来,需要恢复的时候再焊上也不难。

网友:
直接剪断不好吧,最好是拆了,有问题或者想改回去再焊回去就成。

网友:
给超级电容充电没事,我自己就是用30A的,没任何改动

网友:
不要剪掉,需要的是恒流不是限流,没必要40A充电器,除了电容空电时电流大,5V左右只有1A多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懒得拆康铜丝了,还要用烙铁。
上次拆了一个废的,虽然有排风扇,但旧的电路板加热时味道有点大,拆完有备件,有需要还能替换。
话说我也不知道这么大的电源能做什么,改可调有点费劲。不知道你们一般拿它做什么,欢迎探讨。

网友:
减掉了充电更快?

网友:
没有问题啊。

网友:
没问题,我两并两串都是这样充的。

网友A:
恒流是在压差过大时起作用。平时电容里有电压,压差不大就用处不大。

我试过6串电容,用2米17AWG硅胶线直接并联充电,碰上的时间,硅胶线整根冒烟。

网友:
不需要剪,直接用就好了吧!

网友:
5.4V40a我是直接充,更快

网友:
应该没问题,那是检流电阻,5根去掉4根,电流限制在原来的1/5左右,只是检流电阻被剪断了,再想增加电流就麻烦了。

网友B:
有的电源,电容没电时,直接冲会引起电源触发短路保护,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源,电容没电时,直接冲会引起电源触发短路保护,充不进电。

所以我才加了个断路器,只要电流不是超级大,别出现安全问题就行。
不过一般也不会把电用光,低于3.5v就先充电再用,自己做的线阻大,电压太低效果也不好。

网友C:
丐版的电容均衡版,能画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丐版的电容均衡版,能画张电路图。

立创开源 搜 “超级电容保护板2.8V3000F方形” ,我用做点焊机主板剩余的3400代替了2502,电阻每个板子用两个3w 2.4欧的大电阻替代了,放电起来很热,你自己可以改的稍微大一点。

网友:
这个电源改个电阻就能限流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是在压差过大时起作用。平时电容里有电压,压差不大就用处不大。

我试过6串电容,用2米17AWG硅胶线直 ...

有点猛。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