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219V网卡改I219LM 修复esxi及winserver不识别I219V网卡

楼主(2022-05-17):
华硕Z490M PLUS 主板安装EXSI7.0时提示找不到网卡(没有网卡驱动)查到可以将I219V改I219LM 解决server2019   ESXI 无法驱动问题
效果如下:

基础知识:一般I219V/I219LM前面都会有一个小版本,据说ESXI可以识别6版以前的,6版之后的就无法驱动,所以我们通过修改版本的方式来驱动

先附上I219V对应的版本ID
1570 (1)I219V                                          15B7      (2) I219-LM
15B8   (2) I219V                                         15B9      (3) I219-LM
15D8   (4) I219V                                         15D7      (4) I219-LM
15BE   (6) I219V                                         15E3      (5) I219-LM
15BC   (7) I219V
15FA   (14) I219V
15FC  (13) I219V
1A1F   (16) I219V
1A1D   (17) I219V
15E0   (8) I219V
15E2  (9) I219V
0D4F   (10) I219V
0D4D   (11) I219V
E0D55   (12) I219V

1.首先我们下载工具包,包含 EEUPDATE 5.35,rufus(制作freedos启动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nsCvsCMBYy5tZ7rHBe6KA 提取码:ocej

2.制作dos启动盘,并将EEUPDATE.exe放到系统根目录

使用rufus
3.建议拔掉所有的pcie外设
4.bios开启csm支持,开启legacy支持

5.开机选择U盘启动

6.进入dos系统后,输入eeupdate /gui  回车,弹出确认窗口继续回车

7.选择 i219-v网卡,回车,选择RAW EEPROM

8.保险起见,备份文件(先按F3,然后输入文件名,备份文件),并拍照留下eeprom内容

9.修改第二行第六组数字,会看到你的I219V对应上面的版本ID,然后修改它,改成低版本的I219-LM

10.接着按F7 Checksums,回车确认

再继续就是ESC退出,
最好再做一次eeprom test,

esc退出

ESXI完美识别

参考教程:I219V改I219LM - 网络设备 - KoolShare - 源于玩家 服务玩家
发个刷网卡的工具Eeupdate5.29,例如i219v刷i219lm - 电脑讨论 - Chiphell - 分享与交流用户体验

网友A:
网上找网卡Vib文件,直接注入Esxi安装ISO文件,这样安装时候就不会找不到网卡了。ESXI安装win7和win server2008的时候,去网上找个虚拟Windows驱动包,不要下最新的,旧一点时间的支持win7这些,最新的只支持win10,好像是红帽做的,ESXI这样安装Windows就不会找不到设备

网友:
技术贴,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网卡Vib文件,直接注入Esxi安装ISO文件,这样安装时候就不会找不到网卡了。ESXI安装win7和win server ...

esxi 7.0之后不知道支不支持,7.0之前的我会打补丁。

winserver 是会显示叹号,但是手动选择I219LM驱动,也可以用

网友B:
是不是让219支持win7 也是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让219支持win7 也是这个办法

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新处理器安装win7  很多驱动都没有

网友:
嗯,支持Win7也是这么改,但很多品牌机新主板不支持Legacy启动了,所以只能在EFI环境下更改,或在Win10下更改。

网友(2022-08-30):
问一下,改错了,导致网卡无法识别,怎么恢复呢?

网友C(2022-10-27):
感谢分享,m710q小主机用上了

网友(2023-01-23):
太郁闷了,这种问题也是醉了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m710q小主机用上了

同为m710q,装pve和esxi都不识为,最后也要这样改。

网友:
ESXI完美识别,这是一种经验可以借鉴。网卡不能识别或装不上驱动是令人很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