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么多锂电池干嘛用呢,给点灵感

楼主(2022-05-17):
看看这么多锂电池,18650,22650,26650还有一枚14500。
   不知道咋利用,家里挂钟,台灯,电子钟,能改的都改了,就是燃气表6v电源没法弄,那个东西特别敏感5.5v初始电压都带不动,必须6v左右。使用中掉到5.5v是勉强可以用的,但会报警提示电量低
     以前用两节锂电池窜四个二极管改过6v,感觉不太靠谱,后来拆了换成电池了,不知道利用这么电池这么改个燃气表用6v电池,有没有好的建议各位
    另外电视遥控器用什么改好呢,也想利用上这些锂电池

网友:
体积大了应用范围就小了

网友:
没觉得多啊  买几个手电筒就不够用了

网友:
对业余爱好者多不算多,少不算少,看这个容量还是挺大,慢慢用吧

网友:
这几十个也能叫多呀?我废品都不知道是你的多少倍。

网友:
不错,有众多锂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堆,还有聚合物的

网友:
旧电池容量是会减少的,有些电池的容量就是虚标的

网友:
改遥控器不合适,用电电流太小,体积还大

网友:
要是只这些的话不能算多,而且都是旧的,用途受限

网友:
做辆电动车电池。

网友:
鸡肋鸡肋,都是鸡肋,赶紧扔了,没得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A:
这些电池对业余爱好者多不算多,实在没处用可以组装充电宝、或者T12的供电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池对业余爱好者多不算多,实在没处用可以组装充电宝、或者T12的供电站 ...

这个建议不赖

网友B:
第一个电池是松下品牌供特斯拉车用的!

网友:
我也是收了一堆电池,又拆了几个吸尘器电池、笔记本电池,手里一堆。
麻烦的不是电池干什么,而是怎么用。组合使用要不要考虑均衡和保护?这个投入可能比电池本身要多得多。还有电池内阻的问题,旧电池内阻都比较大,怎么使用合适?

网友:
弄个小太阳能板,把电池用起来。

网友:
你这不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池是松下品牌供特斯拉车用的!

我这个还真不是特斯拉车的是手电筒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