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这电脑的功耗,又变小了

楼主(2022-05-17):
前几天发了我一个电脑的耗电情况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539-1-1.html
昨天发现我所有的用电设备关掉之后还有两瓦多的功耗,发现是几个插线板上的LED灯的功耗,平均每个要近0.3瓦,怎么用电量这么大
今天我直接把电脑插功率插座上看看吧
分别是熄屏待机和亮屏开VS(开两个小型VS项目但未进行操作)时候的功耗,两种情况下都是运行着迅雷和比特精灵
设备名称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7200U CPU @ 2.50GHz   2.70 GHz
机带 RAM        16.0 GB (15.8 GB 可用)
设备 ID
产品 ID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网友A:
这个功耗真不高,啥cpu呀

网友:
这是啥电脑 真不错啊  当下载机

网友:
哈哈,只看见功率计不看见电脑长啥样。

网友:
让我看看电脑配置吧 好让我死心

网友:
平板类X86电脑  看片办公 功耗也不高 游戏也可以玩 只要不是大型的

网友:
得闲到无聊状态

网友:
这是个啥样的电脑,功耗这么小。

网友:
也许       功率计
不准

网友:
就算是下载,cpu、内存、硬盘、主板都得用电,总共才5w?

网友:
功耗这么小

网友:
啥软件都不开当然功率低  你挂几个软件看看

网友:
是闲到无聊啊!

网友:
这个功率表误差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耗真不高,啥cpu呀

设备名称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7200U CPU @ 2.50GHz   2.70 GHz
机带 RAM        16.0 GB (15.8 GB 可用)
设备 ID
产品 ID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楼主:
哈哈,确实有点无聊,不过我也觉得这个电脑真的很牛叉,怎么能这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表误差又大了

这倒还真不确定,我目前手头只有这么一个功率计,另外就是一个指针电流表,一安的烧掉了,现在只有个500毫安的,两个比较了一下,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之前连接了那个500毫安电流表上显示不到一百毫安呢

楼主:
我也是不小心看到的,就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怎么可能这么小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