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H330 通过刷固件IR模式改IT模式 H330改HBA330

楼主(2022-05-17):
买了个NBOX机箱,想把手上的H330利用起来,组黑裙,在bios里面设置HBA模式,并在启动盘添加驱动也读不到硬盘。群里大佬指点:必须要刷成IT直通模式,IR模式下的HBA只相当于JBOD。
附上网上几个大佬的教程链接
【逗老师的小技巧】群晖使用DELL H330(LSI 3008)RAID卡刷IT直通模式_逗老师的博客-CSDN博客
月亮雨小组的天地-Flash a Dell H330 Raid card to a HBA330 Card with LSI IT HBA firmware (ylys.net)
补坑:
坑1.利用rufus制作FreeDOS系统启动盘,制作后文件路径如下,于是将文件解压到了LOCALE文件夹

megacli -adpfwflash -f smc3108.rom -noverchk -a0
执行此命令是提醒读取文件失败。
错误原因:所有文件在locale文件夹中,但是默认会在根目录寻找文件,故找不到文件
解决方法:将文件载复制到根目录一份或者添加路径

坑2:以上所有操作需全程开启bios cms,在开启传统bios下执行,否则看不到阵列卡bios的任何提示
坑3:flash清零之后,重启开机提示failed to initialize pal,网上搜索有如下提示: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PAL It has been stated that this error means that you have a UEFI bios that is blocking the flash. You need to boot into the UEFI bios shell and execute sas2flash.efi or if your bios does not have this, boot from a UEFI boot disk.
LSI Raid Firmware Bios Flashing - Hack Sphere Labs Wiki

错误原因:主板不支持,
解决方法:更换主板  或者  采用efi文件系统,即可继续操作
将U盘格式化为单分区(注意资料的备份,尤其是sas address ),将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中,重新将U盘插入主板,进入bios,从EFI shell中启动。
然后找到文件:
ls  列出分区
f0:   进入fs0
ls 显示文件()
sas3flash.efi -list   后面的命令均需要使用efi结尾的文件来运行

输入固件名
HBA330.fw
提示success后刷bios
sas3flsh.efi -o -b mptx64.rom

提示完成后再刷入sas Adress (签名备份的文件中)
sas3flsh.efi -o -sasadd xxxx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