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8贴NW821 2TB MLC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楼主(2022-05-17):
1. 因为我是业余的,所以过程有些曲折和时间有点长,起因就是同事给了一块读写很拉跨的固态,主控好像是联芸,然后就入坑了...
2. 在闲鱼看到有人出全新的 15177 256G 想用2246en组成8贴2T,有人说die太多,不得行,作罢,后来才有了这个 58H + NW821

3.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1 不认双缓存问题:Check Pretest Fail(31)/0x1F,Dual Dram Mismatch ,在一个群里,有老哥说了办法:
     a. 先拆下4颗,共1TB,用58xt开。
     b. 这个时候2258xt开成功的4颗已经能认双缓存了
     c. 另外四颗,用同样的方式,最后再焊接到一起,问题解决(有测试架会方便许多)
     我的方法:屏蔽ce。 用58xt开卡时候,选择CE0  1  2 (58xt开16CE会闪退,不知原因),开卡成功后再短接ROM,再次开卡,这次换CE: CE0  3  4 ,依次把每个CE都开一遍,就不用拆颗粒了。如图

3.2 开卡时候卡Pretest
      a. 焊接问题、开卡设置问题....

3.3  跑圈写入正常,校验不过,之后格式化就卡住
      a. 颗粒问题。
      b. 焊接问题,双面板可能出问题,正面焊接后,焊接背面颗粒时候,温度没控制好,导致正面颗粒虚焊(我就被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换板、换主控、换缓存,我有严重强迫症!!我拆成了两块1T,全都正常,想着想着又不爽了,还是颗粒贴满板子看着爽。缺的电容也得补上!!!)

3.4 最后的成果

     a. 开卡设置

    b. 磁盘信息

    c. 最不敢面对的跑圈环节

   d. 板子写真

最后: 官方给的跳线图有问题: 8贴2CE/4CE、4贴2CE/4CE 跳线位置都要加上RCE5

大佬们,为啥我的写入放大这么严重呢?

网友:
最喜欢这种这么高速的2T的盘了

网友A:
1.这个板子默认是带04T条线的,
2.开卡不过很大一部分是L06B颗粒太耗电造成的,你只是把原来的电感缓存3.3UH,转接卡有时候不行也开不了
3.不要说2T了,就是4个02T很多板子不换电感用转接卡也开不了,SATA直通能开
4.写入放大可能是个BUG,就别管了,除非炸CE,否则你能用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板子默认是带04T条线的,
2.开卡不过很大一部分是L06B颗粒太耗电造成的,你只是把原来的电感缓存3.3U ...

嗯,电感由2.2UH换成了一体的3.3UH,现在用图上的转接板 235cm的,不用插sata能直接过,
写入放大这个,跑圈的时候是接近1的,难道大量写小文件对这个有影响?还是固件问题,我用的T0602A版本

有空把数据挪一下,重新开,用R版本试试。。。。

网友B:
狗浪家的破板子,当初我买的时候2258h还是后打标的,没刮不知道是黑片还是回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浪家的破板子,当初我买的时候2258h还是后打标的,没刮不知道是黑片还是回收片 ...

老哥,主控打标是什么目的,我发现这个板子的主控 表面都不光滑,我还以为是特定批次原因。

网友C:
8颗821都买了,为啥不换个高品质主控板,威刚8贴都比这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颗821都买了,为啥不换个高品质主控板,威刚8贴都比这强

怎么区别什么板子好,从哪些方面看板子好不好呢,请指教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这个板子默认是带04T条线的,
2.开卡不过很大一部分是L06B颗粒太耗电造成的,你只是把原来的电感缓存3.3U ...

哥们儿,你确定这个板子有缩骨功跳线吗?我一直想要一个支持缩骨跳线的58h板子(大佬设计的各种双贴USB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们儿,你确定这个板子有缩骨功跳线吗?我一直想要一个支持缩骨跳线的58h板子(大佬设计的各种双贴USB除 ...

确定有,没问题的,我买了好几个,不过只能是04t跳线,02t的不行,范范不是上了4个04t的贴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有,没问题的,我买了好几个,不过只能是04t跳线,02t的不行,范范不是上了4个04t的贴子吗, ...

求原帖地址及跳线方法,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双面板可能出问题

网友(2022-09-21):
双面贴温度风速控制在多少?

网友:
求租,跑圈速度起伏很厉害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发掘新方法

网友(2023-02-22):
我的双面焊接从没有出过问题,我都在耐热垫上面垫一层餐巾纸,不够厚就对折到合适的厚度,pcb板放卫生纸上,如果怕移动,就在板边上压刮锡浆的刀,多压几把就不会乱动,我一般都是330度吹。有些东芝的颗粒怕热就降一点温度,减少加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