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廉价计算器的第二春

楼主(2022-05-17):
前两天老婆说一个计算器在使用时不小心摔了一下,显示屏上就出现显示缺笔画故障。本打算让她重新买一个反正也就价值二三十元的东西,后来听他说这个计算器用习惯了比较顺手的,干脆叫他带回来死马当活马医吧。

1,拿到计算器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廉价计算器,但是功能还不少,年月日、时间、闹钟、语音报数、还有比较赞的是用了2节7号电池供电和有机玻璃按键,这个按键上的数字不容易被磨损。
2,试机发现一大排数字缺笔画,除了显示异常其它功能正常(很抱歉这个当时忘了拍故障照片,关键是也不知道会不会修理翻车,没打算发帖用)。
3,拆机两颗螺丝+几个卡扣内部也比价简陋,牛屎板、小喇叭、斑马纸、液晶片。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液晶屏的固定方式基本上也都分析出故障原因了,液晶屏就是靠2块双面胶托在这里,计算器遇到碰撞时,斑马纸连接处被震动脱胶导致接触不良。
4,仔细检查发现液晶屏边缘和斑马纸的黏合部位有几条开裂了,知道故障原因就得想办法修复,a 换斑马纸没现货。b改导电胶太麻烦。 c飞线更不可能。灵机一动看看这个斑马纸长度还有余量,干脆割短点重贴。
5,具体操作:a 用记号笔在液晶屏接线出标上首尾线对应位置、b 美工刀沿着玻璃边缘切割斑马纸、c 用酒精棉棒清洗液晶屏接口上的残胶、d 内热烙铁换上热压头加热粘接。
6,组装机器时为了防止下次再出现此类故障,就顺便剪了一块薄海绵垫在液晶屏背面用来避震。
7,以上修理完毕装回电池测试,终于起死回生,显示一切正常。
小白首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各位见谅!

网友A:
还撸了个烫屏烙铁,其实用烟纸铝箔加普通烙铁也行,而且结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撸了个烫屏烙铁,其实用烟纸铝箔加普通烙铁也行,而且结实~

怎么操作?烙铁不会把铝箔纸烫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操作?烙铁不会把铝箔纸烫坏吗?

找块儿烟纸剪成2x2cm正方形叠成1x1后垫在斑马纸上用烙铁头(小尖头)轻轻拖着走,不要停留一个位置,烫个屏也就1分钟,以前干过无数这样的活儿,比起烫屏烙铁的硅胶头能处理更加精密的斑马纸,间距头发丝10分之1那种都可以,但是烫屏烙铁遇到这种精度的没有可能能烫好,主要是接触面积太大和加压力时错位,铝箔纸加细尖头操作精度极高,但需要先练习一下找下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撸了个烫屏烙铁,其实用烟纸铝箔加普通烙铁也行,而且结实~

感谢提醒用锡纸,这个就是普通的内热烙铁,塞个热压头就能用了,关键我不会抽烟锡纸家里就不容易找到。

网友:
垫几层纸也行吧

网友:
关键是斑马纸老化,有的是不够长,单独买一张又不便宜,所以一般都是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用锡纸,这个就是普通的内热烙铁,塞个热压头就能用了,关键我不会抽烟锡纸家里就 ...

哈哈,和老婆你说想修好计算器要先抽烟

网友:
原来还能用烟纸烫

网友:
哈哈,同款,只是牌子型号不一样,其它全一样的计算器路过。

网友:
最不好弄的就这斑马线

网友:
热压斑马纸是技术活。曾用过耐高温的硅胶压过一次。

网友:
看图片斑马纸压的挺不错!

网友C:
很好,又可以继续使用了,请问热压头在哪家店买的?

网友D:
看来朋友晚上有加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又可以继续使用了,请问热压头在哪家店买的?

十几年前一个朋友送的,现在马家应该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朋友晚上有加餐啊!

就担心过几天她又把一个其他牌子的缺笔画拿回来了,这玩意能修正常,一大部分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又可以继续使用了,请问热压头在哪家店买的?

网上找的图片供参考

网友:
一般用了好多年斑马纸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