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神指点一下SM2258XT 8贴的CE跳线

楼主(2022-05-17):
某鱼拍了6根建兴的盘,其实我是为了它的主控板,但拆下来的颗粒也要用上吧,昨天折腾了一下午,累。。。

这次的板子蛮好的,没有掉点,每张都能正常开

立马把3DV4搞上去,美滋滋

底下的就悲剧了。。。

楼主:
背面应该没有,正面就这么几个组合,头稀昏

网友:
等待你不断测试的结果

网友A:
8片4CE的闪存?2258xt只能16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8片4CE的闪存?2258xt只能16CE。

啊~~~这么讽刺的嘛~~~~最初我还在想着满满当当32CE看着多舒服~~~

呃,那我只能老老实实分两个240了,谢谢回复!

网友(2022-09-19):
2258xt只能16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么讽刺的嘛~~~~最初我还在想着满满当当32CE看着多舒服~~~

呃,那我只能老老实实分两个240 ...

最大只能开1T,如果16ce超过了1t, 会出现 开卡时候 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