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消耗开关]之制作一个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2-05-17):
上一贴闲的没事,做一个TP4056三档充电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次来做个实用的耐压测试仪
先介绍主角,3档开关

配角1,之前老黑那买的,一直在吃灰的5301电压表头

制作过程已经被我删掉了..
先看外观,左侧是主角,边上透明的5mm是按钮,按钮边上的小孔是钳位LED,然后就是电压表了,右侧两个小孔是充电用的,要用自动极性的充电器

看一下输出的夹子,小鳄鱼夹,再焊两个铜针,感觉还是蛮好用的

输出开路电压,电压是慢慢上升的

切换2档或最小档,超出量程,钳位LED点亮,说明表头的电压已经超过1.8V

测量一个35V,470uF电容,挡位选2档,所有挡位都不显示小数点,稳定后显示460对应46.0V,电容还是可以的

稳压管测试,型号 IN4745A 显示是15.9,对应16V稳压管是正常的

再测一个绿色led,最小挡位,显示2.37,这个测led灯串挺好的,之前试过海信电视的灯条是可以点亮的

搞了这么多,拆开看看吧,制作过程就没有了,里面很凌乱,反正盖起来看不到

拿开高压板,一小段线槽盖是隔开高压板和电池的,顺便压紧电压表板

拿开线槽盖和电池,黄绿色那个插头是充用的

分压小板

先这样了,再上一张电路图吧

网友A:
做的不错,最高电压到多少?

网友B:
高压部分加个倍压就是个电蚊拍了

网友C:
开关,
还剩。。。。47个

网友D:
高压板是复制电蚊拍的?

网友:
耐压测试仪做的不错学习学习,3档开关-1

网友E:
用电蚊拍的变压器应该可以哈哈

网友F:
我以前用电蚊拍电路做过一个,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最高电压到多少?

空载最高是360V左右,不想做太高了,要不然变压器还有空间再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加个倍压就是个电蚊拍了

不想做太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
还剩。。。。47个

买一次用一辈子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是复制电蚊拍的?

焦耳小偷加高压输出绕组而已,和电蚊拍的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蚊拍的变压器应该可以哈哈

本来是想用红包买一个几块钱的电蚊拍板子的,但是看到了一个节能灯板子,就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用电蚊拍电路做过一个,可用

是的,用电蚊拍板子省事很多

网友:
收藏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G:
测电容,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
做个记号,有可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电容,电流有要求吗?

电流尽量不要超过10mA,另外陶瓷电容和CBB电容能不测就不测,特别是输出电压超过1000V的,如果输出是400V以下,电流5mA以内就随便测了,要求是通电前先接好被测元件,测好先关电再拿走元件,mos管等电压敏感元件也不要随便测,三极管就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测完电容是有电的,取下电容最好先放电,或者等几分钟靠电压表分压电阻把电量放完再取

网友:
开关太多的好处。

网友:
MARK一个,留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