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接入homeassistant,实时显示家庭成员在线情况。

楼主(2022-05-17):
      华硕的路由器(含Padavan、merlin等由华硕改编固件路由器)打开ssh功能,可以选择仅内网,并关闭Telnet。在homeassistant内添加asuswrt集成,输入路由器管理帐号,然后会生成相应设备和实体。

楼主:
我用的小娱刷Padavan,缺失了很多信息。一直想着实现指定手机接入wifi后发送消息给指定手机这个功能,水平有限,目前还在研究中。

楼主:
搞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根据mac地址来判断手机是否在线,然后把在线情况显示在首页上,后面再搞个手机消息通知就好了。

楼主:
后面可以根据在线情况设置各种场景和自动化,自由发挥啦

网友:
目前来说,实用性还是一般般吧

网友(2024-12-06):
求大佬出个简明教程,我的需求与大佬类似,就是某个设备mac地址,如果上线了就通知我

网友:
小米的可以联动场景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可以根据在线情况设置各种场景和自动化,自由发挥啦

hiboy大佬的padavan固件就有微信推送功能,做好设置好,设备上下线都能通过微信订阅号提醒,很方便,无论内外网都行,建议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boy大佬的padavan固件就有微信推送功能,做好设置好,设备上下线都能通过微信订阅号提醒,很方便,无论 ...

不知道怎么设置成指定mac地址的设备上线通知,现在是所有设备上线都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