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单芯片厨房秤,sic8632的IC,应变电阻传感器

楼主(2022-05-17):
一个不知名的厨房秤突然坏了,灵敏度突然增加了30倍,吹口气都能显示数值,100克的砝码显示3077克,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懂的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秤的电路非常简单,只用了一颗芯片就实现了稳压,24位AD转换,运算,液晶输出,下面是这款单片机的介绍

SIC8632L 芯片是一个 8 位 CMOS 单芯片 MCU,内置 4K*16 位一次性可编程(OTP)ROM,一个带有 1 路全差分模拟信号输入的 24 位 ADC。
高性能的 RISC CPU
8 位单片机 MCU
内置 4K*16 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ROM)
256 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 39 条单字指令
8 级存储堆栈
振荡器
内带 16MHz 振荡器
模拟特性
模数转换器(ADC)
1 路全差分模拟输入
24 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 的输出速率 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2.6V 2.8V 3.0V 3.2 V) l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 8 位可编程预分频的 8 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8 位双向 I/O 口
1 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 PT2.7 或 PT2.3 输出,默认 PT2.7 口输出
2 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 2.4V、2.5V、2.6V、2.7V、2.8V、3.6V 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 2.5V 可以自烧录
低功耗特性
MCU 工作电流
正常模式 500uA@500KHz (工作电压3.3V)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 2μA
电压工作范围— DVDD 2.4V~3.6V — AVDD 2.4V~3.6V

网友:
这坏的可以啊,精度提高30倍。

网友:
厉害了, 就是不知道线性怎么样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两个按钮虚了

网友:
吹口气都能显示

恭喜楼主,你的秤修仙成功

网友:
这称估计卖金银珠宝的喜欢

网友(2022-06-23):
应该是要重新校正了吧,重力加速度值丢失。

网友:
这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了

网友A:
重新矫正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矫正下看看

不会矫正,怎么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