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蓝牙耳机 主控不出意外杰理的

楼主(2022-05-17):
整体外观,喇叭掉了顺便焊上

电池无任何标识,边上的线路板只起连接作用。

主板反面只有一个tf卡座。

正面

主控不出意外的杰理
好了就到这里了

网友:
蓝牙耳机的音质一言难尽。几百上千的当我没说。

网友A:
喇叭摔出来了?

网友:
国产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摔出来了?

粘的不结实,薅掉了

网友:
JL的出货量最大,几十的都是JL方案  几百的可能是洛达

网友:
京东京选的螺丝刀,这个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 换了个耳机头,入耳听个响,   有mi的可以上 s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