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CD4066 做了个音频切换器,但是有噪音是咋回事

楼主(2022-05-17):
(图片)

网友:
电源的地和信号的地要分开

网友:
每个通道输入输出到要接30k~100K 电阻到地。

网友:
用COMS模拟开关切换音频信号,没分离数字地和模拟地,结果还不如用按钮开关切换。

网友A:
还是用继电器来切换吧

网友:
之前用过数字电位器,也是有噪音才放弃。

网友:
估计是地线问题

网友:
我二十几年前试过,有串扰,就再也不用

网友:
好像以前也弄过,4066切换音频效果不好。

网友:
SC7313啥的比这个应该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继电器来切换吧

天龙的高端功放就是用继电器切换音源,芯片切换还是比不上物理切换的,有噪声、分离度等问题

网友:
接地问题,处理不好就这样。

网友B:
4066做音频切换没问题,虽然性能指标称不上HIFI高保真,但普通应用足够了,我有一套三洋迷你组合音响,里面的音频电路里也用了4066。
但4066毕竟是数字IC,用于模拟信号场合需要在输入、输出端施加合适的偏置电压,单电源的话取值为VDD的1/2就好,双电源可以通过偏置电阻接地。

网友:
楼上说的对,数字IC用在模拟信号场合需要输入/输出端施加偏置电压

网友:
用专用的多通道前级芯片,我用过sc7314,4通道,iic控制,能调节音量和高低音,你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用机械开关切换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提醒我了,我正想做一个信号采集呢,多通道切换时想用CD4052模拟开关。看了楼上各位的说法,我是否应该改为继电器,以前记得有干簧管继电器了。我对采集速度没有什么要求,10秒钟采集一次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66做音频切换没问题,虽然性能指标称不上HIFI高保真,但普通应用足够了,我有一套三洋迷你组合音响,里面 ...

好像加了偏置电压的,我找下原理图

网友:
交流磁场干扰,将切换主板整个用小铁盒包起来,地线接外壳,包你【黎明的河畔静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