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00w逆变器输入线的选择,电流大概100a要选择多少平方

楼主(2022-05-17):
电流大概100a吧 线材是镀锡铜硅胶线 大概要选择多少平方的呢

网友:
你看汽车发电机线那么粗估计可以,要短,长了不好使。。。

网友:
用16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
7AWG线随便用。要是使用时间短,线束也短的话,8AWG也可以。

网友:
图是华为80Kw_UPS,实测单相20A左右,他们用双35mm线。

网友:
一平方铜线一般都是算6-7A电流

网友:
12V 1000w, 峰值1000W吧

网友:
100A 想要长时间稳定的工作,准备50平方的导线,如果距离短一点,35的也行,再细的话导线压降太大了,功率损失的厉害

网友:
得看长度,另外是不是一直有电流,不过最少得16平方

网友:
和是否长时间满载工作,满载建议还是50平,35平也能用不过温升会有点高

网友:
预算充足的话,为了安全,电线选大不选小。毕竟是自己用。做产品的话,那电线又是用户自己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网友:
这个电流太大不好选,还是改成24V、50A输入比较好。

网友:
至少至少得30平方吧。

网友A:
点烟器口才多少A啊   再说你1000W的确定不虚标?

网友:
不是长时间满载,线不长,用16平方能凑合,会有温升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口才多少A啊   再说你1000W的确定不虚标?

对,常用的是10-13A,楼主接点烟器不行,会烧保险的。我的标称300瓦,接一个大功率电烙铁100瓦的都烧保险了

网友(2022-07-21):
实际数据,16平方,94A电流,电缆线温热

网友:
12v逆变一千瓦总感觉有点效率低,电压到24v电流就能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