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6口usb电源板元器件缺失问题

楼主(2022-05-17):
在淘宝买了2块6口usb电源板,准备拿来给小电流电器充电。看着做工还可以,用着也还行。但发现板上元器件缺失,感觉像是和滤波有关,而且有风机吹过痕迹。特意请教各位大佬,板上都缺失那些元器件,不补上有没有问题或是使用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都是些emi的元件,提升安全性的

网友B:
不补上应该可以用,只是安全保护性能降低了一些。

网友C:
CX1和CX2是黄色方块那种安规X电容,LF1是共模电感,R1、R2是给X电容放电的,它们统共叫做EMI滤波电路,作用是防止电网中有杂波对充电器的干扰,也防止充电器对电网造成杂波干扰。没有也照样用,反正现在电网波也很杂,互相伤害吧,管它呢。

网友D:
同步整流的电源,输出应该有5从以上

网友:
光耦旁边应该是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补上应该可以用,只是安全保护性能降低了一些。

是的,用着也没有问题,毕竟都是小电流充电,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1和CX2是黄色方块那种安规X电容,LF1是共模电感,R1、R2是给X电容放电的,它们统共叫做EMI滤波电路,作用 ...

用着还行,没有杂音很安静。参考其他电源板有的也没有这些,反正都是小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整流的电源,输出应该有5从以上

没指望有多大功率,看着做工可以,给小电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些emi的元件,提升安全性的

是的,搜了下其他电源板,有的也没有。用着也很安静,毕竟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