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爱MW600蓝牙棒长按开机键开机,只要松开按键立马关机

楼主(2022-05-17):
索爱MW600蓝牙棒,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锂电池老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老化了吧!

可能性不大,因为用稳压电源直接供4V电压,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判断是电池废了。该机锂电池规格Ø8 x 36,170mAh。背后夹子尾端有MODE:MW600 AAWBB,其中AAWBB含义是W(week)之前为生产年份,之后是第几周,可大致换算到生产月份。估计应该上10年电池已经老化了。注意一点:该机无法在充电过程中使用。

网友:
最简单拆机换电池试下就知了。

网友:
换下电池看看,用排除法

网友:
更换电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