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百氏阳光SM-68;200w无极灯高棚灯,生不逢时!这种灯你见过吗??

楼主(2022-05-17):
厂房改造升级,高棚灯淘汰下来的。这玩意儿点亮灯管的样子。生不逢时,荧光灯时代后续产物,优点有,但更廉价的LED更符合大众。当然垃圾LED成本低门槛低更容易被接纳。 无极灯自然被无情无视。。。

好奇,第一次拆无极灯驱动。这个铝壳子不小,散热不错。改造个LED应该不错,导热散热优秀~

楼主:
无极灯是一种磁能灯,是综合应用光学、功率电子学、等离子体学、磁性材料学等领域最新科技成果研制开发出来的高新技术产品,是一种代表照明技术高光效、长寿命、高显色性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光源。
与传统光源相比,无极灯因其没有明显的电极而得名。

工作频率
高频无极灯:2.65MHz, 即2650 KHz,一般是泡形的。
低频无极灯:250KHz 和140KHz,一般是环形的。
光效
在保证显色指数Ra=80的情况下:
高频无极灯的光效一般都在80Lm/W。
低频无极灯的光效一般都在85Lm/W。 功率越高光效越高
功率
高频无极灯的功率范围: 10W-200W
低频无极灯的功率范围: 20W-400W

工作原理:
无极灯由高频发生器、耦合器和灯泡三部分组成。它是通过高频发生器的电磁场以感应的方式耦合到灯内,使灯泡内的气体雪崩电离,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受激原子返回基态时辐射出紫外线。灯泡内壁的荧光粉受到紫外线激发产生可见光。

特点:

1、灯泡内无灯丝、无电极,产品使用寿命达60000小时以上。
2、发光效率高,高频无极灯80Lm/W,低频无极灯85Lm/W。
3、显色指数达80以上,采用优质三基色荧光粉,颜色不失真。
4、宽电压工作,电压在185V-255V可正常工作。
5、高频工作频率为2.65MHz,低频工作频率为230Hz,安全没有频闪效应
6、光衰小,20000小时后光通维持率可达80%
7、瞬时启动再启动时间均小于0.5秒。
8、启动温度低,适应温度范围大,零下25度,均可正常启动和工作。
9、功率因数可高达0.95以上。
10、安全可靠性,绿色环保、真正实现免维护、免更换。

网友A:
为结尾的福利图点赞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灯,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价格高吗?
我家的灯基本是原来的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LED灯了。

网友:
看驱动,做不到低价,于是没了市场。

网友:
电池辐射污染严重,话说我敢肯定最后一图里的不是淘汰下来的。

网友:
看介绍,像是特斯拉线圈+荧光管

网友:
看着散热片的大小功率应该不低,原理类似与交变磁场接近荧光管使荧光管发光吧

网友:
谢谢楼主头一次见这种灯学习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卡  看不懂 为啥在主驾驶放火腿肠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次见识到这种灯

网友:
所以这是等离子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结尾的福利图点赞

没露脸,露脸看看更好。

网友:
把发射部分装在桌子下面,灯泡部分放在桌子上面,会亮吗?

网友:
我拆来几个这样的老款灯 比图里的款式老 还没点亮试过 没拆开看

网友:
类似于日光灯的发光原理

网友:
杨总是厂里得电气工程师吧,天天玩灯。
最后大白灯不是安装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麽?

网友:
没有灯丝,不会坏,但是驱动器的电解电容会降容量

网友:
确实是大灯,拆废铁也值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