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坛友围观一下 格兰仕微波炉罢工 是否磁控管问题

楼主(2022-05-17):
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前天突然罢工了。这机子是朋友的说坏了,不想修,换新了,把坏的扔在我这里:你爱咋折腾由你!检查了一下,发现电脑板有问题,再检查,是继电器有问题,索性淘了一块旧板(买一个继电器+邮费,可以买一块旧板),拆继电器换上,一切正常。用了不到三年,前天突然这家伙不高兴了,大概是想回炉吧: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死活不加热!折腾了两天,查看网上资料,估计应该是磁控管有问题!磁控管灯丝测电阻没有问题(0欧),最后拆开检查,磁控管的头颜色似乎不对。请各位个大侠指点一二。。。先谢了!

磁腔的头有烧蓝的现象。

很明显的烧蓝痕迹。

右边的是好的磁控管,但是横安装的,不能用。

好磁控管的磁腔头。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测电阻。还有高压二极管和变压器高压线圈电阻

网友B:
高压保险,二极管经常损坏的元件查一下看看

网友C: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阻抗应该超量程。

高压输出保险丝有没有断,断的话更换,并查看高压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短路没有,如果短路了可以拆开磁控管看是否插座穿心电容击穿,击穿了可以换磁控管插座,几元钱搞定。

网友D:
朋友真豪气,这么重,卖旧废也值几十了,

网友E:
我都是直接换相同的磁控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测电阻。还有高压二极管和变压器高压线圈电阻

灯丝对壳电阻无穷大,高压二极管、变压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保险,二极管经常损坏的元件查一下看看

这些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阻抗应该超量程。

高压输出保险丝有没有断,断的话更换,并查看高压电容和二极管。 ...

高压保险没有问题,电容、二极管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真豪气,这么重,卖旧废也值几十了,

我这朋友坏家电都扔我这,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换相同的磁控管的。

本来想用手头现有的磁控管,可惜没办法用。磁控管横着安装与竖着安装,在功效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厂家也是爱折腾人!

网友F:
到底哪里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保险没有问题,电容、二极管也没有问题。

拔掉变压器初级的220V供电插头接在表笔上,然后开机看看有没有电压。

继电器坏掉也是可能的。

网友G:
门开关,行程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变压器初级的220V供电插头接在表笔上,然后开机看看有没有电压。

继电器坏掉也是可能的。 ...

最开始就是怀疑继电器的触点有问题,但是检查接触良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门开关,行程开关看看

在检查电脑板上的继电器没有发现问题后,接着检查的,就是门开关,门开关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底哪里坏了啊。

就是这样,才来这里请教大师啊。因为按照自己的知识、认知,该检查的,基本上是检查了过遍,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只能怀疑磁控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压保险没有问题,电容、二极管也没有问题。

1、高压二极管用普通万用表只能测是不是短路不能完全判断好坏。摇表没有的话,那只能买了换。

2、磁控管横着安装与竖着安装有区别,波导线传输的模不一样。不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高压二极管用普通万用表只能测是不是短路不能完全判断好坏。摇表没有的话,那只能买了换。

2、磁控管 ...

磁控管横、树安装还有讲究,受教了,谢谢!不过,高压二极管放在220V电路上测试过,有直流110左右的电压,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