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USB下载线用多了 USB驱动有点乱,有没有单独清理USB硬件驱动的方法

楼主(2022-05-17):
现在大多学习板上都整合了刷机用的USB下载线,CH34X 不记得是哪个公司了 也出了好几种CH34X 片子

反正现在有的板子插上能联机,有的则提示没发现配套的驱动  感觉WIN的USB硬件驱动库有点乱套了

网友A:
可以试试用这个软件:

网友B:
往往这种不是下载线的锅,是还有量产u盘,量产工具除了驱动还有usb filter,这玩意凌驾于驱动之上,我还遇到过全部usb都失灵,只能恢复备份。
下载线那种winusb等通用驱动,还有安卓手机,需要手动安装下,在列表选择型号,自动安装有时候就是错误的驱动。
至于删除驱动,有个工具叫device cleanup,很好用,确实能删掉,但是从win7开始就有驱动缓存(driverstore),你再插设备他又安上了。

网友C:
数码之家有个 护U使者 能清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貌似在设备管理里直接显示隐藏设备就可以看到之前装过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这个软件:

感谢提示

希望有win7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往这种不是下载线的锅,是还有量产u盘,量产工具除了驱动还有usb filter,这玩意凌驾于驱动之上,我还遇 ...

是的  试过卸载貌似卸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有个 护U使者 能清理,你可以试试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D:
能用就好为什么要清理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Zadig这个,这个是通用usb驱动,但也不是万能。怎么用baidu一下。

网友:
清理过后下次使用这个USB设备时又会重新安装驱动的,没有必要去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就好为什么要清理

是因为前些年买的板子  现在用不上了,USB驱动也装不进

而最近买的一些板子 板载USB串口芯片型号不同  安装过驱动后就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Zadig这个,这个是通用usb驱动,但也不是万能。怎么用baidu一下。
...

这个之前安装过,

但这个安装过后  USB设备的管理貌似就有点不那么顺畅了
自己没去深入查找原因  具体也说不上来,感觉这个软件和win系统的USB管理逻辑似乎有点不一样
完全是凭感觉   纯粹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