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蚊拍加上个紫外线灯有用吗?

楼主(2022-05-17):
请教各位大佬,现在网上卖的电蚊拍加个紫外线灯立起来诱蚊的有效果吗?有谁使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我试了暗处会招蚊子和小虫,但不知道是哪种蚊子。

网友B:
感觉紫外灯肯定没有肉香

网友C:
多少有点用的,紫外线的波段很多并且能驱蚊的波段也不同,不能做到全部有效,也许对小孩眼睛会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暗处会招蚊子和小虫,但不知道是哪种蚊子。

只要是蚊子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有点用的,紫外线的波段很多并且能驱蚊的波段也不同,不能做到全部有效,也许对小孩眼睛会有伤害 ...

肯定不能让小孩玩

网友:
紫外灯长期开着,蚊子搞不了几个,人先被照坏了。

网友D:
紫外线引诱的蚊子好像都是不咬人的“摇蚊”,灯罩里面的蚊虫尸体就是这类,咬人的按蚊、库蚊、伊蚊的是通过感知人和动物散发的二氧化碳、气味和热量来定位的。

网友:
以前农村田边有黑光灯,早上掉一地虫子。

网友:
手动变自动,这样和大空间装的那种诱蚊灭蚊灯一样了

网友E:
我在想,有没有窗纱那么大固定式电蚊拍。蚊子飞过就啪啪啪。但是想深一层,既然都是窗纱了,蚊子都飞不进来,通上电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紫外线引诱的蚊子好像都是不咬人的“摇蚊”,灯罩里面的蚊虫尸体就是这类,咬人的按蚊、库蚊、伊蚊的是通过 ...

把我的话全说了,以后记得打招呼

网友:
店家觉得有用,因为可以多卖钱。

网友F:
我买的灭蚊灯也上紫外线的,半个多月了,一只蚊子没电着。

网友:
有,心里作用

网友:
那估计就一个灯光吸引蚊子用的,要全黑空间稍微有点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紫外线引诱的蚊子好像都是不咬人的“摇蚊”,灯罩里面的蚊虫尸体就是这类,咬人的按蚊、库蚊、伊蚊的是通过 ...

人体温度或者二氧化碳这些因素还好弄,就是癸醛25克的淘宝价就要几十元、十一醛也要花几十元才能5毫升,比蚊拍贵多了。而且还不知道二者要按多少比例混合才能勾兑出那吸引蚊虫的美妙的人体汗臭味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紫外灯肯定没有肉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灭蚊灯也上紫外线的,半个多月了,一只蚊子没电着。

有蚊子咬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有没有窗纱那么大固定式电蚊拍。蚊子飞过就啪啪啪。但是想深一层,既然都是窗纱了,蚊子都飞不进来 ...

蚊子总有办法进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