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电起子有外挂扳机限位器这类小配件吗,扳机按压键程太短,很难维持在低速状态。

楼主(2022-05-17):
书接上回,听人劝入了21v的电起子,这会扭力够了。又产生两个新痛点,一是太重,二是扳机太灵敏很难维持在低俗状态。
有没有成品小配件,功能上和在扳机上打个孔上个插销一样就行。

网友:
日立老款的就有一款这样的开关,当然了 你可以买那种带三档调速的冲击起子,

网友A:
我只晓得龙韵电钻那个开关过渡太好了,很低的速度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晓得龙韵电钻那个开关过渡太好了,很低的速度都能实现,

打螺丝会需要纵向用力,手残很容易就不自觉增大按压力度,然后螺丝就打花了

网友:
手电钻上这种开关可以买一个,或者是找他的原理把调速开关改一下

网友:
日立的这种开关是不是关上只能开一半速度..

网友:
开关后面装一个可以转的凸轮,转动调节行程极限,得自己想办法改进去

网友:
1开关弹簧改软点,2开关滑动电阻改改

网友:
高低速,拔在低速挡

网友:
铁丝绳松紧带.用绳栓个环往上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