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波三折~乐天下M620有源音箱拆机加蓝牙模块

楼主(2022-05-17):
2017年270大洋某宝买的所谓尾货,原来是仿皮革的贴纸,自己给换仿木纹的贴纸。功能还是蛮多的,就是少了个蓝牙功能。很早之前就想加个模块,趁有空开搞。

由于220V都打胶固定死的,不想破皮外接5V,就打算在板子上找个5V给蓝牙模块供电,一边量一边看万用表的时候,不知道表笔短路到哪个针脚了,bang。。吓了一大跳(那酸爽只有体会过的人才知道),赶紧拔电。

发现TDA7265炸了,其他貌似没问题,只好等7265到了再搞了。

等了2天到货后,继续。由于锁7265的螺丝不知道掉哪里了,就随便拿个个螺丝拧上去了(没中间塑料套套)。这里犯了个低级错误,直接导致6脚跟散热器短路了。上机灯亮窃喜搞定了,几秒钟后,又bong的 一声,又吓了一跳,梅开二度。拆开发现25V 4700UF电容和一个220UF的电容炸了。手头没有4700UF的电容,又只能等了。
这次吸取教训,换好电容,测试下没问题再通电。搞定。
蓝牙模块,用一个5V 1A旧手机充电器单独给供电,加个开关,还可以单独开关蓝牙功能。一体机拆机的无线天线打孔焊在蓝牙模块的天线线路上(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顺便给T12改成电源+电池双用
4节笔记本拆机松下18650测量都在2100毫安在左右,串联加个保护板加个3档开关。

网友A:
顺便给T12改成电源+电池双用
4节笔记本拆机松下18650测量都在2100毫安在左右,并联加个保护板加个3档开关。

网友B:
4接电池有点勉强,有空间最好2并

网友C:
蓝牙天线也许不需要焊接屏蔽线到外面,钻个洞就漏气了。

网友:
我也是用了一个充电器当店员改的我的惠威,不过我把蓝牙板直接接在外部贴散热片上了,电源线直接从倒相孔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给T12改成电源+电池双用
4节笔记本拆机松下18650测量都在2100毫安在左右,并联加个保护板加个3档开关。 ...

是的 4串

网友:
真能折腾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接电池有点勉强,有空间最好2并

电池少用,备用而已。手头没多余 18650,不然5并2串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天线也许不需要焊接屏蔽线到外面,钻个洞就漏气了。

2还是3MM的孔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D:
其实有那个蓝牙接收模块,可以插3.5耳机插头的那种,直接用线插到line in,更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那个蓝牙接收模块,可以插3.5耳机插头的那种,直接用线插到line in,更简单方便。 ...

外接确实简单,但哪有内置方便。

网友(2023-01-01):
有一说一,不要鲁莽行事

网友:
tda7265btl也不小

网友:
外置贴在音箱背后加装蓝牙,似乎更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