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块的富格:型号1001。都说电池垃圾,就拆电池吧。

楼主(2022-05-17):
跟风买的19块双速富格1001,还好赶上末班车。目前车开走了,想要的小伙伴请蹲点下次活动。机器你们都拆过了,都说电池垃圾,拆来看看。感觉电芯比我上次蹲的29左登要好点点。
充电口歪斜,插不上充电器。插上主机也松跨垮。
手握夹头,调18档,力道也还行。凑合吧,家用打几个螺丝问题不大。

网友:
能转就行,给小孩买个玩具随便都好几十,里面更垃圾

网友A:
我也入手了一把,感觉份量很轻,其它都好。

网友B:
这玩意如果不换电池,只能用来拆机扭螺丝玩,不信在墙上打孔看立马断电保护,垃圾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C:
还好,我买谭祖39元也差不多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如果不换电池,只能用来拆机扭螺丝玩,不信在墙上打孔看立马断电保护,垃圾电池内阻太大! ...

我这个还好,最大档,用手握住,嗒嗒嗒的,没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买谭祖39元也差不多做工

家用还行,野外干活工作量太大就抗不住。

网友D:
自己偶尔用用,是没问题的,毕竟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手了一把,感觉份量很轻,其它都好。

关键是便宜,不能要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偶尔用用,是没问题的,毕竟便宜啊

是滴,有两把了,当配件也很好的。

网友:
之前买的戈麦斯还在服役

网友E:
你还准备让它钻墙

网友:
以前买过其他牌子的,夹着钻头转动甩来甩去,就换了个夹头,结果还是歪的,才发现轴是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还准备让它钻墙

还别不信,换了动力电池后用三角钻钻墙装个挂架还是可以滴!

网友:
老板说 木头 塑料打孔没问题

网友:
在木板上打孔可以吧?准备入手一把。

网友:
1,大家比较有兴趣所以才有了动力把电池也拆了吧,
2,好点的按钮力度松紧合适不累手指,不知道这款怎么样,有些偏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手了一把,感觉份量很轻,其它都好。

880克,已经比较重了,再重就不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别不信,换了动力电池后用三角钻钻墙装个挂架还是可以滴!

塑料齿箱。

网友:
谢谢分享双速的家里偶尔用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