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行车脚踏 拆解和保养

楼主(2022-05-17):
自行车现在基本就是锻炼身体的器械,不能只管骑,还得会保养;今天把脚踏拆开保养一下。

脚踏端盖用6MM内六角扳手打开

里面是颗螺母

上套筒

拆下脚踏

防尘胶圈

踏板主体

里面有3颗培林

拆出培林,随便找个东西就能顶出来,很好弄,内侧是两颗,外是有1颗

拆培林,用根针可以把卡环挑开

打开防尘盖,这是内侧的轴承,里面基本没啥油了。内侧这两颗轴承好像有点磨损了,但不严重,用着暂时没问题,下次保养就得换掉。矿量大了就直接换了

外侧的轴承还好。可能滚珠比较大,轴承也比另一侧厚,比较耐用。

先清洗,用火机油就行,一瓶盖就够了

泡一泡,涮一涮就干净了

清洗好先晾一会

脚踏主体也清理一下,

清洗好的轴承,轴承很小,

没有一角硬币大

开始上油,左面是轴承专用油,但是这微型轴承太小,不适合,
还是右面的这瓶禧玛诺苹果酱吧

新开瓶的苹果酱,加满。

涂好油后,把防尘盖盖好,把卡环装好

加好油的3颗培林,奇怪,多了一个防尘盖!
拆机后再装好,一般都会多点什么,果然是。

脚踏装轴承的地方涂一层油

这一侧装入两颗一样的培林,再涂上油,一会这里还要装防尘胶圈,起防水防尘作用

外侧是一颗培林,这面把培林塞里就好,不用涂过多的油,这面有盖子封死的。

轴杆擦干净。

也要涂上一层油

先套上防尘胶套

安装

上螺丝,螺丝拧紧就好,不用太大里,左右脚踏的螺丝是分正反的。 越骑越紧

装好后把冒出多余的油擦干净。

保养完成

网友A:
你这不是车,严重过渡保养,心理安慰而已,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小气的。强迫症和视觉上舒服了

网友:
看到这个踏板,想起上学时的那个塑料加铁片的那种,有的踏的只剩杆杆了。
这个感觉不便宜吧

网友:
很多东西是折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车,严重过渡保养,心理安慰而已,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小气的。强迫症和视觉上舒服了 ...

怎么说呢,一般都是1年小保养,2年大保养。等到坏了时再保养,有的零件可能就得报废换新的了。
就拿链条来说。基本都是骑半个月 或者骑一次长途,就得擦一下,重新上油。不然的话,说的过分点 链条可能一年就得换一条。不是说一年链条就断了。而是链轴磨损链条拉长了,不换的话飞轮牙盘都会严重磨损,到那时就不只是换根链条那么简单了。

网友:
这是自行车里面的奔驰   宝马,润滑油我就汗颜   比我笔记本风扇的都高级

网友B:
公路锁踏,真干净啊!

网友:
黄油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同问润滑脂的价格和购买处???

网友:
想起以前老式的脚踏板,用的钢珠轴承,不防尘不防水,用不了多久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润滑脂的价格和购买处???

红瓶是rsp轴承油;
白瓶是禧玛诺的润滑油,因为是绿色。俗称禧玛诺苹果酱。算是比较万能的黄油。某购物网上很多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瓶是rsp轴承油;
白瓶是禧玛诺的润滑油,因为是绿色。俗称禧玛诺苹果酱。算是比较万能的黄油。某购物网 ...

哪里能买到保真的平价货,不求低价,也别被坑别被宰就好,不熟这一行,望推荐,谢谢

网友:
好多年没有骑车了,都是走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能买到保真的平价货,不求低价,也别被坑别被宰就好,不熟这一行,望推荐,谢谢 ...

某宝上搜禧玛诺苹果酱,很多家卖,这个油不会太便宜的,就买正规瓶封装的不会有假。

有的店是大桶的自己分成小份卖,这个能便宜几块钱。不推荐这种。

买正规瓶装的不会有假的,也贵不了几块钱。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男孩子。憨憨的脚踏坏到就剩一根杆了。骑啊骑,骑到旅游鞋都捅了一个窟窿。真的是很佩服啊!

网友:
上锁的不是高手就是骚货……

网友:
这锁塔享受了极品马杀鸡,厉害。用这ftp功率还不得4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公路锁踏,真干净啊!

看见这个就想起群里面的骑友,摔车后,脚卡在脚蹬上,骑提车上坎有多帅,摔时就有多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个就想起群里面的骑友,摔车后,脚卡在脚蹬上,骑提车上坎有多帅,摔时就有多尴尬! ...

摔几次就长记性了,都会摔的。

网友:
可比28大杠的,好搞多了,也耐用多了,时代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