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打火无力,又要出钱换电瓶了,最近的钱不太耐用啊!

楼主(2022-05-17):
歇一晚上,早上起来打火无力。
临时用电动车电池帮助启动一下。
虽然电线有点细,但是能启动。

充电电压正常14.2v。

待机电流0.037安。

电瓶空载电压12.2v,好像不低,但是早上起来打火就不行。看样子又要出钱换电瓶了。好在长安小货车用的12v45a电池不算贵2-300元能搞定。上次给江淮车换的万里电瓶感觉挺靠谱的。

网友:
本来想说通过电池表面就知道是多少安的电瓶和多大排量的车子,结果楼主最后说出来了,遗憾,差评

楼主:
点火瞬间电压掉到8.6v,感觉有点低啊!

网友A:
是不是水电瓶会耐用些?

网友:
启动后电压大掉电,说明电瓶已经快不行了,就担心在半路突然没办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电瓶会耐用些?

我觉得没啥区别,以前觉得水电池耐用,是因为那个时候密封电池不耐热,技术不过关,现在都差不多,况且现在不容易买到水电池

网友:
内阻大了,有没有可能掉了一极

网友:
上pdd买了块电池(要回收旧的电池的),新电池10分钟就送过来了,然后直接帮我安装好。

网友:
现在的铅酸蓄电池好像不如以前的耐用了

网友:
现在的铅酸电瓶不给加镉,不耐用了,电流又没以前的大

网友:
换大单条铁锂 ……

网友:
电瓶的内阻大了,充一会就满,一放就掉。

网友:
我的逍客16年买的 上次4儿子店测电瓶已经损耗40%了 70ah的 估计能撑到明年

网友:
因为要过环保要求,所以把某些成分拿掉了,性能自然低了。很多胶水也是,粘性没以前好了。连神油也是,松锈能力比以前差多了。什么汞啊、镉啊、铅啊、卤啊……通通给你粗暴地拿掉,其它成分又不变,性能不可能维持原样啊。

网友:
表示用2个20A并联替代使用超过一年半路过,

网友: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买好一点的免维护电瓶性能耐用度都会好一些,瓦尔塔的去看看,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的电瓶10年了,前四年室外停放,后6年地下停车场,今年2月份测还有70%容量,打算今年入冬换个新的省的仍路上

网友:
建议立即更换,防止中途罢工。

网友:
换个锂电也不值多少钱

网友:
我也是去年买个瓦尔塔电瓶自己换上,用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