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铺子上放的共享充电宝平台倒闭求破解

楼主(2022-05-17):
自己铺子上放的充电宝,由于平台倒闭导致无法使用。求大佬们看看怎么飞线破解。感谢!

网友A:
这充电宝也开始卷了啊,居然还有配重,,,,

网友:
容量减半啊

网友:
没有飞线破解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都没用过,不知怎么破解

网友B:
太差了,本来就不大,还配个小电池   不知道有没有2500MA

网友:
OB2112的无解。

网友:
共享充电宝就是个坑。终极办法是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差了,本来就不大,还配个小电池   不知道有没有2500MA

它上面写的是5000

楼主:
这种飞线破解不了吗?我这总共6个,平台现在也没了。扔了也怪可惜的

网友C: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内卷的厉害呀,都缩水了

网友:
破解了感觉也挺垃圾的,不如拆电池给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内卷的厉害呀,都缩水了

节约成本嘛

楼主:
有办法破解吗?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宝也开始卷了啊,居然还有配重,,,,

很多人都不能完全把点用完

网友:
本来就是应急冲下电,电池小还可以降低成本打击竞争对手

网友:
定制芯片无解吧

网友:
那么这种正常开启的原理又是什么呢,我看里面也没有通信模块啊,扫码后它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怎么感觉只有一个手机电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