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问题,手机里的照片无数,严重影响速度,改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2-05-17):
存储在哪里方便调阅。

网友A:
通过OTG或者联电脑拷贝出来。

网友:
当然上NAS,家里整个私有云

网友:
插内存卡把视屏照片电影都放卡里。或者插OTG-U盘转存到U盘里或者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OTG或者联电脑拷贝出来。

放电脑最方便,XP不支持水果机。

网友:
那就赶快传进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脑最方便,XP不支持水果机。

你不会装WIN7吗?装系统简单的很,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拷贝到电脑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脑最方便,XP不支持水果机。

这个简单,XP上装个everything软件,然后开启这个软件的http或FTP服务器功能,然后苹果机连接这服务器上传就行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不重要的图压缩一下转换一下格式保存。一般一张图片几百kb显示的也够清晰的了,没必要保留几MB、几十MB的原图,现在手机一张截图都好几兆,都没法设置让他小点。

网友:
水果机不是有云吗?
个人推荐家庭NAS,或者拷贝到电脑。

网友B:
换个新手机,啥都能解决了。

网友:
刻光盘储存

网友C:
我的1万8千多张,但没影响速度,但确实太多了,早该弄了

网友D:
没有用的、拍得不好的,删掉即可腾出大量空间

网友E:
苹果用户不用icloud是严重影响体验的,伪果粉实在不想花钱用阿里云盘等和PC互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万8千多张,但没影响速度,但确实太多了,早该弄了

我的两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的、拍得不好的,删掉即可腾出大量空间

断舍离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用户不用icloud是严重影响体验的,伪果粉实在不想花钱用阿里云盘等和PC互传也行。 ...

云上传奇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手机,啥都能解决了。

钱没着落。。。

网友:
我有将近2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