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00大洋没了!还没有正式工作一次的康佳58G3/58寸液晶电视拆解

楼主(2022-05-17):
不到¥2000入的,到货打开包装箱检查一下没问题后就准备摆放了,结果一上手就悲剧了,事已至此就造福坛友吧。

KONKA 58G3

KONKA 58G3

真的是新的刚到货
漂亮

KONKA 58G3

KONKA 58G3

膜都没来得及撕呢

整机很轻,拆解也简单,里面也简单,电源主板一体板+逻辑板
先看喇叭,没机会用,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看这样的结构也就听个响吧

一体板看下,拍的较多

主控是海思3751
背面光秃秃
还有一个无线板,2.4的,好像好多电视厂家都用这个方案
逻辑板

看下背光部分,客体应该是金属的,但是是那种很薄的
还有三张大膜
再去掉一层
灯条有长有短

拆出的碎屏
边条板

结束!

网友:
前来为新电视致哀,这个用料真不咋地

网友:
找售后啊,屏破了,90%价值没了

网友:
应该是摔倒了吧。屏破了,不值得修了。可惜这新机子了。

网友A:
看到美女啦!!!还是那种性感的MM

网友B:
别看了,2000没了,够倒霉的,是网购的还是实体店买的?找售后。

网友:
这种彩虹光电的面板是什么来头,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美女啦!!!还是那种性感的MM

你这么一说,我又返回去看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看了,2000没了,够倒霉的,是网购的还是实体店买的?找售后。

我这里 刚刚搞活动,康佳X3 款,75的 39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又返回去看了一遍

我的意思是楼主在搬运电视的时候看到美女,才把电视摔坏的,你在图片里眼睛找瞎了都看不到

网友:
现在的电视除了屏就没有啥了

网友:
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
主要部件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
悲剧了,找商家

网友:
悲了个剧了

网友:
卖配件吧,换屏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又返回去看了一遍

我看了两遍也没看到啊!

网友:
论坛前两天有个卖电视显示器什么的,你可以翻翻看看,他那里这种配置的电视估计也就1000最右,真假好坏我可不清楚,我只是看价格有点悬殊怕有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