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LMH-256V2M-11主控SMI2246EN 量产求助

楼主(2022-05-17):
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了,一直拿来做U盘使用。拷电影看。最近突然不正常了。现在格式化也不能格式化完成。
想着尝试量产一下。
这是SMI2246EN,4CE

网友A:
随便一个版本都行,我开过这个卡。

网友B:
转接卡一上,随便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一上,随便开啦

直接插电脑可以识别。不需要转卡吧。
电脑有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版本都行,我开过这个卡。

感谢,那我下午大胆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东芝的最好开了,进ROM就捅屁股后面三个孔的两边两孔

网友C:
把膜捅开,如果无缓存的话用XT开卡,有就再捅后边那几个小洞,用EN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膜捅开,如果无缓存的话用XT开卡,有就再捅后边那几个小洞,用EN开. ...

这是有缓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