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电视3S 65寸曲面电视L65M4-AQ黑屏故障

楼主(2022-05-17):
电视故障现象是正常看着电视呢,突然黑屏,但是电视里面声音还在正常播放,用手电补光能看到画面。在一个月内陆续出现了3次黑屏,每次出现后关机等一会再开还能正常显示。因为是家里客厅主看的电视,知道出毛病了,但是一直也没准备检查,直到第四次黑屏,再用老办法也不行了,才开始拆机检查。先上两张网上找的图片,这个电视买的时候小1个w了,所以拆的时候有些激动,图片留得不多。

这是分体电视,主机是一个长条的带音响的主机,显示器就是显示器,不过这个屏倒是很薄,所以搬动拆解的时候心都在嗓子眼呢

背面

去掉背面外壳,能看到电源板、液晶驱动板、逻辑板

屏是三星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驱动板,因为还要用,心疼,就不拆散热片了

逻辑板

重点就是电源板,黑屏一开始我就多少有判断了,因为并不是直接黑屏不再恢复,所以我初步判断电源板灯条部分接口接触不好或者电源板输出部分某个电容是不是性能下降了

四个灯条输出,不可能一起接触不好,既然拆了肯定要清洁一下后再装回去试试啊

电源板是麦格米特做的,这家公司还是挺靠谱的--应该

电源板背面也是密密麻麻

就这样把后面所有能见到的线缆全部插拔一遍后装机试了下,发现还是不行,这个时候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啊,都开始上海鲜市场找电源板和背光了,好在跑了趟抖音搜了下这个型号的机器,正好有位大师傅发过关于这款电视没有背光在检查后发现变压器焊脚脱焊才造成这个故障的。于是马上又小心翼翼的拆开,再一仔细检查,发现好运爆棚了,我的也是同样问题,变压器输出脚焊锡已经有缝隙了,这就好办了,直接加焊,这次没再出意外,确实修复了故障。麦格米特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靠谱啊,仔细再看一次板子还能发现出厂时留下的锡渣

完毕!

网友:
板子钻孔有点大,焊锡少,长期热胀冷缩,出现了一圈虚焊.

网友A:
小米的品控还是很到位的,基本上一出保就这样吧

网友:
过波锋焊没过好,正常现象

网友:
看抖音不求人,软广告做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品控还是很到位的,基本上一出保就这样吧

大家电买小米,基本都是被猴王把脑子给洗坏了的

网友:
恭喜恭喜,想当初我的乐视X65也是同学百度修好的,原因是一颗快恢复二极管短路,俗称发财二极管

网友:
电视便宜买的人多

网友:
这变压器没有额外的支撑,就靠引脚悬挂,估计后续还是会开焊,用硅胶周围固定下会好些。

网友:
布线倒是很工整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品控还是很到位的,基本上一出保就这样吧

真的是,我身边几个人买的小米电视,出保就坏不知道咋做到的

网友:
弧面屏没拆过  就拆修过夏普的  和LG的

网友:
买个4年延保,用满5年,坏了也不要修了,直接换

网友:
有时黑了然后又好了,确实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小米惯用的黑色板子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学习!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

网友:
小米有一套,出保就坏

1w楼主土豪

网友:
客厅用的小米2代,0.6W买的,也是三星屏,显示效果确实不错。差不多快七年了,从一开始的没广告,到开机半分钟广告,电视倒是没坏,就是越升级越卡,非常的卡,看一段时间就要重启一下,遥控换台按快点就能死机。后来给亲戚朋友陆续买过几个4代,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是便宜了,屏幕也越来越差。今天父母房子装修,给买了一个荣耀的,也是便宜,屏幕中规中矩,速度倒是蛮快,最重要的开机没广告,我都快哭了。

网友:
最烦黑板 跑个线路没法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