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奇瑞A516汽车空调失灵 鼓风机调速模块拆修更换

楼主(2022-05-17):
周一奇瑞A516破车的自动空调失灵了。表现空调为关不掉,按OFF没用,要熄火才停吹风。拧钥匙接通电源后它风机自己启动(即使自动空调显示屏没开机),而且风量开到最大不受控,晕死。

下面找原因:
1,先怀疑是不是行车电脑板程序乱了,断开电瓶几分钟再重接通,让其完全掉电后电脑重启,没用!

2、怀疑引擎盖下保险盒内的对应空调鼓风机调速模块的继电器和保险丝,经查都没问题。

3、怀疑空调鼓风机调速模块坏了。风机控制模块在手动版上用大功率电阻串联在风机电路中分压限流,来控制风机功率或说转速。我这个自动版的无级调整,可能是用PMW脉冲占比来控制风机功率或转速。简单的说就是控制风机是转速,达到改变出风口风量的大小

下面开拆,先把手套箱拆卸掉,金属壳内是行车电脑,档着后面东西,先拆下:

下面红框内就是空调风机模块

拆出来很大一个东西

拿回家:看批号是2007年5月20日生产的,工作15年了。

东西还不小,这东西发巨大,左边散热片是插在空调风道中。风机工作的时候,会有风冷却它

无情的拆开,这是背面

这是正面

那个黑色的固定在散热片上是的是沟道场效应管,上面还装个了黄铜套住的测温元件。
经查,这个N沟道场效应管的GDS三个脚,即栅极、漏极、源极三个脚全击穿短路了,相互阻值在0.1-10欧之间。

拆下的原装场效应管 IRF3205型号,
VDSS=55V  RDS=8mΩ  ID= 75A(持续)  110A (脉冲)

家里没有IRF3205,从多年前报废的电动车控制器板子上中拆出NEC K4145
VDSS=60V  RDS=10mΩ  ID= 84A(持续)  215A (脉冲)
看起来参数不错,但当年这个电动车控制器坏了,这几个MOS管可能有暗病,电动车控制器一排8个MOS管随机拆两个下来备用。

装回,到车上试机。拧开电源,没有失控自动开风机,好的!修好了!

调风量,前几秒正常可调,还没来及高兴,几秒后又失控到最大风量了。失败。
回楼上查,发现刚换上的K4145又烧了!

不知是是其它地方有毛病,还是我换上的这个NEC的K4145有暗病,不高兴再烦了。
趁天色还早,抓紧在淘宝网上下单,买个新模块,希望除了模块坏其它地方不坏。

今天周二,东西到了,看批号是2018年9月8日生产的,毕竟此款车已停产多年,有配件就不要挑了。
标签的区别就是以前批号是手写的,现在是打印的,厂家自我提高了一小步。
下班后到家拿了工具装上。

一切OK,装上后一切正常了。
维修成功。本想一分钱不花修好的,最后还是花了40多元。

网友:
能修好不错了,

网友:
如果不急用,慢慢修一定行

网友A:
厉害,你杂知道调速模块在手套箱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杂知道调速模块在手套箱那里。

问了一个修车的,说是应调速模块坏了。
然后淘宝上查这东西多少钱,
然后淘宝店家说在手套箱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个修车的,说是应调速模块坏了。
然后淘宝上查这东西多少钱,
然后淘宝店家说在手套箱后。

这样子啊,有才

网友B:
一步之遥,就修好,可惜没用原来的型号,原来的是200瓦,换的只有84瓦,其他参数都比原装高,沟道也正确,就是功率相差太大,导致最后失败!

网友C: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去淘宝用红包买个原参数管子换上,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之遥,就修好,可惜没用原来的型号,原来的是200瓦,换的只有84瓦,其他参数都比原装高,沟道也正确, ...

看帖不仔细?

这个mos这封装的  以前拆的圣达菲的是那种大很多的那种mos

网友:
3205内阻小,结电容也小,功率大。在很多UPS上可以拆到。

网友:
旧板子大概其它地方还有问题,还是换新靠谱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到修理厂怎么也得200大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一个温控调速电路,应该还是MOS管问题,更换一个原型号估计可以。想起我以前修电磁炉,MOS管烧了,换了没用几天又烧,前后换了好几个不同牌子的,换到第三个终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之遥,就修好,可惜没用原来的型号,原来的是200瓦,换的只有84瓦,其他参数都比原装高,沟道也正确, ...

确实管子代换的问题,原机的功率大,代换的小了,我还觉得他的风机换向器有问题

网友:
玩萝莉控自制电调的时候手上有十几颗3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之遥,就修好,可惜没用原来的型号,原来的是200瓦,换的只有84瓦,其他参数都比原装高,沟道也正确, ...

网上查了两个管子的参数,说法不一样,
查原厂Datasheet,看参数是可以代替的。

但网上其它渠道看到的都是这样:
K4145 参数是:N型 84A/60V/84W;IRF3205参数是:N型 55V /98A /200W
如果上面这个数据是对的,用K4145会烧就正常。(考虑到国产电动车控制器质量一般,所以不排除我拆下的K4145 有是假货参数不对的另一种可能)

我手上没有原装IRF3205,网上买又怕不保真,也没时间反复拆装折腾,所以就放弃了。
最后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温控调速电路,应该还是MOS管问题,更换一个原型号估计可以。想起我以前修电磁炉,MOS管烧了,换 ...

如果是网上买的新货,淘宝来源的,很难保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