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00W-24v电源UC3844方案

楼主(2022-05-17):
废品站10块买的,以为是TL494方案,结果不是,电源是好的,就是有点空

网友:
挺干净…好的话也值个10块钱

网友A:
我也偶得一块,上面有494,把它当汽车电瓶充电器用。

网友:
这么简单,丐版的吧?

网友A:
上面有494有啥用?

网友B:
这个电风扇不知道用来吹什么?

网友:
元件好少,会不会是山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494有啥用?

为了改可调电源,494的好改,38xX糸列不好改。

网友C:
3844做400瓦少见啊,一般超过200瓦都用494

网友:
这个是双管正激电源,可以制作大功率电源。led超薄电源,大都是用这种电路。就是超薄的太长了,没有买。楼主这个有用。

网友:
看看我的300w超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风扇不知道用来吹什么?

主板在壳子里会把壳子隔成两个部分,风扇会带着气流从板子背面出风,正面就会进气形成风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偶得一块,上面有494,把它当汽车电瓶充电器用。

是恒压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恒压充电吗

我把它调到13.8V,充电时测量一直都是那电圧(13.8)。取下充电器后,电瓶电压会增高。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C:
3844做400瓦少见啊,一般超过200瓦都用494

我捡到一个与楼主这个外观相同,但电路用的是八脚直插UC3845芯片DX666E开关管的400W24V16.6A户外防雨开关电源。

网友:
我捡到一个与楼主这个外观相同,但电路用的是八脚直插UC3845芯片DX666E开关管的400W24V16.6A户外防雨开关电源。

网友:
看图应该是双管正激电源

网友(2023-05-22):
hi 谁知道DX666E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我的电源和16#的一样,DX666E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