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KON AV-822功放右声道输出带直流电压、左声道无声维修备忘录

楼主(2022-05-17):
本人第一次修功放,且本人专业是治人,治机器是业余爱好,故以下内容都是自己瞎琢磨折腾出来的,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主角OKON AV-822功放机是十几年前的老古董,放在角落蒙尘数载。近期偶然对音响重感兴趣,就翻出来,接上音箱,通电试之。结果发现左声道无声音,右声道发出响亮的“噗噗”声,正在惊疑故障何在,紧接着已闻到右声道音箱飘出特殊的烧焦气味——音箱单元阵亡了,损失一只书架箱——经验一:来路不明的功放不要接上就通电。

拆下音箱,电压表测量双声道输出端口电压,左声道为0V,右声道为-36V,好家伙,难怪烧音箱!这就是所谓的中点电压偏移吗?——经验二:中点电压就是把主音量电位器调至最低音量,分别测试两声道正负极电压,正常情况下都是mV级,不超过+-10mV为宜。

拆机检查,先断电查功率对管,万用表在路测量各管无短路、开路,0.33欧水泥电阻正常,查推动管、差分管5551/5401(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差分电路,大概是吧)等两路对比基本对称,所有二极管、电容也没有异常。

通电,测量右声道功率对管Vbe、Vce均有-43V左右的直流电压,左声道功率对管Vbe 0.6V。其他个三极管在路管脚电压没有一一细量——经验三:检查不仔细,或者说对电路原理一无所知,不知从何入手,维修陷入困顿,而且后面才发现测量功率对管的管脚电压方式错误,应该是测各管脚对地电压,而不是测BE、CE电压。

想到还有个老旧示波器,听说用来排除故障很好用,干脆用上!用手机装个信号发生器app,输出1KHz正弦波当信号。但是一开始就犯错,把探头地线夹子夹到散热片上了,以为是接地的,谁知散热片根本没有接地,测量的个个电路点都是50Hz,还没意识到是工频干扰,也是把我绕了好久才发觉!后面把探头地线夹子夹到主电解电容共地负极,测试前级板输出信号接口,终于有了1khz正弦波波形。

但是问题又来了,一旦把前级板输出接入功放信号输入端口,从接口处测量左右声道信号,又没有了;测量各个三极管5551/5401的B极也没有正弦波信号,都是杂波。即使到了后面修好功放板后也只能在功率管的B极测到正常的信号波形,这是何故呢?盼大师们指点一下正确的示波器分段测量各级推动管,找故障点的方法,谢谢!

示波器不管用,那就拆管子吧!三下五除二,把功率管全拆了,再次测量功率管,全好,排除功率管下管击穿导致的中点电压偏离了。

那是不是驱动部分的上下管参数不一致或外围元件失效,导致中点偏离呢?于是再次对比着两声道的元件进行排除,这次按着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的顺序仔细检修,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给我揪出罪魁祸首,就是一个390欧的电阻变值了。该电阻表面覆盖固定电容的胶水,估计是腐蚀了管脚,导致电阻值数十K且飘忽不定。问题找出来了,心情大悦,料板拆了个同阻值电阻代换之。

紧接着,又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直接上电检修。通电后测量功率管各BE、CE管脚电压,全部变成-43V了,百撕不得骑姐,突然又闻到熟悉的焦味(烧过太多零件了,对这种味道敏感)。一阵惊吓中赶忙断电,用手逐个摸元件,发现是两侧各有一个5551推动管有严重发热。——经验四:换件后勿盲目通电,尤其是在不了解电路架构的情况下。

这时想到功放后级的推动管有两种接法!不同电路修法不同。

图一可以拆除大管后,接音箱来修(最好先别接,等电路的直流电位都正常后再接,小音量试机)。
图二则不能直接拆除大管后就通电修!这样中点会失控的(没了负反馈回路)。该电路要拆大管来修的必须按图一来连接两电阻才行,通常是100欧1W的电阻并在每个功率管的B/E极,这样子可拆大管(保护贵价零件),也把负反馈引回电路。如输出直流电压消失后,是可以耳机或极小音量试机的,把推动管当输出管来使用。电路还有问题时,烧也只烧推动管,便宜!

于是再次动手,焊上100欧电阻,开机!这下温度正常了!再次用示波器测量各功率管B极波形,都是正弦波,频率1KHz:

测量两侧声道输出波形,对称,也是1KHz正弦波:

搞定,收工!

网友A:
这么专业了,还说是业余,我就只能是瞧热闹了。
我曾经也被烧了一个大音箱,是因为我捡的板子上继电器被砸坏了,我就拆了继电器短路两脚。然后还没用云母片就直接把散热片贴功率管了。
楼主以后要搞个功放的话,还是要搞个输出端有继电器保护的功放板,毕竟音箱可能比功放更值钱。

网友:
利害,分析问题条理清晰。

网友B:
您这水平要是治人的话,一代圣手了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
前一段时间也是修功放烧了一个书架箱,经验之谈!
感谢楼主的倾力记录,让我们广开思路,点赞,坛子里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专业了,还说是业余,我就只能是瞧热闹了。
我曾经也被烧了一个大音箱,是因为我捡的板子上继电器被砸 ...

老兄教训的对!确实是大意了,可惜了烧掉的单元,现在想重新买喇叭配对又不好配,重新买好点的喇叭,价值远超这台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水平要是治人的话,一代圣手了

见笑啦,治人也是一样需要抽丝剥茧直捣黄龙,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C:
所以是哪坏了

网友D:
这是不务正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务正业啊

主业是为了生存,兴趣是为了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哪坏了

坏了好几个地方,你意想不到的都坏了

楼主:
经测量,其中有个变压器初级绕组烧了,考虑到更换成本,干脆把坏变压器次级绕组绕到另一个变压器上,反正家用功率不需要太大。开工!

网友(2022-07-05):
您好楼主: 我家也是这个功放。现在是左声道正常,右声道无声。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我的QQ  455963680
打扰楼主了

网友:
坏箱子找我配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教训的对!确实是大意了,可惜了烧掉的单元,现在想重新买喇叭配对又不好配,重新买好点的喇叭,价值 ...

接着修扬声器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

网友:
修人的开始修电器了,我是不是得考个修人的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