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包拆公解案之拆金正S61播放器,念佛机,防盗器等

楼主(2022-05-17):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老头乐的玩意,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同样捡来的玩意,无聊手痒蹭一帖,有请主角,没咋看头,没咋说头,还热乎的,开个盒先。

巴掌大小,背面8啦8啦操作说明

侧边相关信息

内部主机,18650,充电线,说明书,32G内存卡,佛学曲目列表

红艳艳,不是我喜欢的颜色

侧边,耳机口,充电,音量调节,挂绳收音天线。

一番操作,什么鬼?就是调不出收音功能,插卡正常播放佛学。难不成收音功能被精简了??

3下5/2,拆了一看究竟

喇叭挺不错,电池和喇叭导线很是漏野。

3块芯片对应功能,FH8208充电管理,LTK8002D功率放大,这A3大脑主控JAEB14F2C记得我原来有查到过这家,忘记了,这mcu不知道是否内置收音功能,随手一查没找到资料,有点怀疑空焊处的标志U3是收音芯片,l3,c13,接天线??可是它天线又是直接通过电容直接到mcu,不可能厂家接错吧??

咋也不懂这些玩意,另一面,强迫症表示难受,这布线,哎,不得以有个按键得歪着。

2张细节

什么拆的什么装回去,没FM,无爱。
接下来,念佛机,小小个,整挺好,正所谓佛渡有钱人。字写的不错

内有挂绳,usb充电线,说明书

主机背面,存曲目不少,开机播放,各种口音,阿弥陀佛之类的,我是听不下去

卡扣式开壳,一览无余,一片T25S16估摸是闪存,一片无型号大脑主控or功率放大,一片LTH7充电管理

另一面,空空如也

也什么拆什么装回去,就不知这闪存内的曲目是咋格式,要是拆下来写几首歌进去,也是挺不错的。
在拆这电路防盗器

大力出奇迹,一分为2,

一片324运放,一片主控大脑BJ8P153CNJ

另一面,这又是一个次品,继电器覆铜线掉了,
后补的,有点难看…

喇叭

留下喇叭和电路板,其他扔。还有一个灯泡,在蹭2张图,

就这样,手痒无聊,谢谢观看。

网友:
我一直没搞懂,“念佛机”的作用是不是代替人念佛经的意思?就是说某个信徒感觉自己亲自念比较累,于是就买个念佛机一直不停地播放,就等于是自己亲口念了,是不是这意思?,还是说念佛机在耳边一直不停地念、念、念……,一年半载以后听习惯了,即使不明白什么意思,但也能唱出那个音了。

网友:
可拆卸18650这一点我就觉得不错了。

网友:
金正的机子,设计这个板的工程师水平太一般了,还有按键是斜着的,晕倒。

网友:
一下子祸害了一桌麻将哈哈哈哈

网友:
造型太丑,做成个木鱼样子也行啊,没事还能敲打敲打。

网友:
电感式的防盗比较灵敏,现在大多都是滚珠开关了

网友:
三个三个的拆啊,大户!

网友:
以前曾在淘宝上买过这种念佛机,15元包邮,里面有一张4G的卡,有很多佛经(到手即删),带收音机的,一整套正厂的机器,功能没有任何阉割。

网友:
收音机是乐廷的简版,不带硬天线,就是手绳的软天线版本。

网友:
可以试试换存储卡,万一是加密方案换回去。要是有快进快退更好。

网友:
外观看不到里面的样子

网友:
可惜老头乐没带收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