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捷伦U1232A和福禄克115交直流档测量半波整流

楼主(2022-05-17):
测试过程,1232A和115单独测量交直流,单独并联10M电阻测量交直流!
可以看到,115直接测量,交流档和直流档都不对,但是并联10M电阻后,交流和直流都对了!
安捷伦1232A无论怎么测都不对。

当把两个表并联测量时,更神奇,两个表都用交流档,测量交流分量结果不对,都用直流档测的直流分量对的!
1232用交流档,115用直流档,两个表结果都不对!
115用交流档,1232用直流档,两个表结果都对!

楼主:
测试了179  87V  187  289  181A交流档都不能测量交流分量! 187  289  181用AC+DC功能可以

网友A:
哥们儿,B站有视频吗?我去看视频

网友:
B站没看到视频啊,来一个呗,捎带讲讲问题和原理

网友:
猜测双表并联的结果,是一个表的分布参数或输入元件形成了滤波效果,导致半波波形变化,建议再并联个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B站有视频吗?我去看视频

这个问题我也懵逼呢 哈哈

网友B:
仪表都有说明书,你要做测试就按说明书或者仪表的测试标准来测试。这样简单的测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用交流档测半波本来就不对,用直流档测也要有占空比要求。不是这样测的,我说的比较业余,你可以找些专业资料看看。厂家敢说能达到的指标,国家检测机构也不是傻子,不达标是不会给合格证的。

网友:
按道理应该用直流档测量才有正确结果。因为这半波整流出来的不是交流电,而是脉动电。交流电要有正负半周的,而这个只有正(负)半周,另一半周不见了。

网友:
FLUKE87的说明书:测量交流和直流电压
电压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ac(交流)电压的极性随时间而
变化。而直流电压的极性不会随时间而变化。万用表所测量
到的交流电压值是以 rms(均方根)值表示。均方根值为与
被测量正弦波电压流过电阻时所产生相同热量的等效直流电
压值。85 和 87 型号的万用表显示真均方根值的读数,对其
它没有直流偏压的波形(例如正方波形、三角波形和阶梯波
形)能提供精确的读数。

85 和 87 型都是真均方根响应。交
流波峰因数在满刻度时可达到 3,在半刻度时可达 6。对非正弦波形加 -(读数 2 % + 满刻度 2 % ) (典型值)(对 3 以下的波峰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都有说明书,你要做测试就按说明书或者仪表的测试标准来测试。这样简单的测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用交 ...

你过于敏感了吧?我我又没质疑某个万用表,只是对这里面的技术问题比较好奇!

楼主:
之前在华仪MS8218上做过类似实验,今天在福禄克115上做同样的实验,就是这个电容,短接这个电容后,直流档可以显示正确的半波整流的直流分量,交流档显示的是半波整流的有效值!
不太懂这个电容的作用,貌似多数福禄克万用表都有这个电容,国产高端点的表好多也有这个电容!跟滤波?或者频响?有关?

网友: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过于敏感了吧?我我又没质疑某个万用表,只是对这里面的技术问题比较好奇! ...

其实这位朋友说得对。
这的确是cf限制造成的问题。下面的说明针对数字表。
万用表的dcv精度只是稳恒直流的,dcv测得的是平均值也是因为工作原理决定的,基本上万用表的dcv都不给cf限制是因为根本无法承诺也就是说dcv就不是一定能测所有脉动直流的,我们这是正好50Hz,如果你用55Hz试验不仅可能会有错还有可能会看到波动,所谓的平均只是我们的工频正好能被平均。即使能被平均也有可能因为cf限制而出错。如果使用者有足够的理解是可以大致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波动看出大致的值,和大致可能的频率。
前面是脉动直流,而交流,无论是rms还是平均值都已经把ac转换为dc,因此基本上不受频率影响看不到波动,但还是有可能受cf限制造成误差。交流spec是给出了cf限制的,但是这个cf其实还是有隐含的前提,就是这个交流要求中值为0v,不同的表fe不一样,有的对这个mean不那么敏感,有的很敏感,前面是ac耦合,也有的高级表有dc耦合可选。最后再说一下那个ac基本上看不到波动这个为什么要说基本上,因为特殊情况下还是有可能的,rms,mean,peak三种检波都有可能。具体不细说了。
最后无论dc还是ac,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当然不是没有,就是我常强调的自动量程表绝对不应该缺少手动量程按键(当然手动键还有其它需要的场合),往往手动调高一个量程就搞定了,虽然少了一位分辨率但脉动直流哪有很高的精度要求。
关于为什么cf有限制和具体怎么影响我也不具体展开写,有兴趣的对着表和信号源自己去做积分,算的和测的能对上就说明理解对了。我可以打包票只要你数学功底不太差都能算出来。
关于波动,其实原理和我以前写过的nmrr是一回事儿,看懂那篇就知道为什么dcv对脉动直流不承诺了。
最后说个题外话,都别扯什么表的问题设计问题,对于真正懂表的根本就不会把这当成问题,有时间多学学楼主把原因搞清楚。把用表水平提高提高,把自己的表的结构和特性了解清楚。更不要以自己以为的方式去要求表怎样,表设计出来是为尽可能多的通用方式去工作,不是为某个人的具体要求,如果有需求有能力可以自己设计制作或者改造。当理解了人家为什么这么设计才有了讨论的基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华仪MS8218上做过类似实验,今天在福禄克115上做同样的实验,就是这个电容,短接这个电容后,直流档 ...

acv隔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华仪MS8218上做过类似实验,今天在福禄克115上做同样的实验,就是这个电容,短接这个电容后,直流档 ...

你又在“哄”我买UT181

网友:
另外楼主要是想吧现象说明白是不是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数据。就是市电电压。想看懂我还得倒着算市电电压是23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v隔直的

我猜测也是隔直流用的,由于脉动直流也是直流,所以,被电容隔离,交流档测不到很正常,但是,不知道为啥,短接电容后,直流档也能测出平均值了,不短接电容117测量误差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猜测也是隔直流用的,由于脉动直流也是直流,所以,被电容隔离,交流档测不到很正常,但是,不知道为啥 ...

这就是和我前面说的fe结构的影响,大多数万用表交流是分压后经电容耦合到ac2dc电路,福禄克一般是交流先经过隔直电容再分压再到ac2dc,这样的差别是一般万用表交流输入阻抗是10MΩ左右,福禄克的dc和一般表一样,ac的电阻(注意不是电抗)是高阻,这样对二极管的开关特性是有较大影响的。想精确建模计算有较大的难度,甚至我猜测你换个不同的二极管快恢复VS4007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待测电路和仪器之间相互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个测试意义并不大,这种电路实际工作时是带滤波电容和负载的,只要避免我前面说的cf限制,实际应用中就不会有问题。要记住绝对不能把万用表当成理想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和我前面说的fe结构的影响,大多数万用表交流是分压后经电容耦合到ac2dc电路,福禄克一般是交流先 ...

隔值电容是不是可以不用? 我记得AD736手册上,说这个电容是可选的。貌似多数福禄克都有这个电容。国产高端型号也很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值电容是不是可以不用? 我记得AD736手册上,说这个电容是可选的。貌似多数福禄克都有这个电容。国产高 ...

如果你要改成把acv改成ac+dc是可以的,但是我只知道f10x,和1xb(+)的检波耦合电容位置,不知道11x的,只改一个是不够的。
我个人观点看数字表acv测的是ac only比起指针表的ac+dc是进步。福禄克改ac+dc不如其它表方便。如果要改就找个其它的加个开关变成可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