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驴和四轮的电池都坏了

楼主(2022-05-17):
四轮突然打不着火,江森自控电池出厂12年了,测才9.6v,拆下充电一天不行,网上买了蒸馏水钻孔加入继续充电一天到12v,取下充电器电压立马掉下1分钟后又是9.6v,看来不得不换了,一问最便宜的杂牌要260元,简直割肉,马上去废品站。
在几百块电池里面找了一个60ah电池但是比我的还要大一些,测有12.8v,接上电阻丝压降0.3v电阻丝马上冒烟,OK就它了,老板要求补15元,给钱回去撞车一下着车,这个电池木有固定压脚直接铁丝井字型绑好完工。
电驴也不行了慢速只能跑10km,快速最多5km,又到废品站挑了6块20ah电池老板要求补100,装机测试几天快速都可以跑40km,忘了拍照片,
电池测试方法,挑12v以上的,剪一节电阻丝短路正负极压降小的,发热快的为好

网友:
居家小能手,我辈楷模

网友A:
电阻丝是从什么电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你们那里的废品站啥都有

网友B:
看了半天,意思是1个60安的汽车电瓶15元,6个20安的电动车电池100元,疑问重重啊,哪里废品站有这么多电池,还这么便宜?告诉我,我去拉点

网友:
几百个电瓶里能挑到好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意思是1个60安的汽车电瓶15元,6个20安的电动车电池100元,疑问重重啊,哪里废品站有这么多电池 ...

这个得是回收电池的吧,修电动车的换下的大把,除非自己挑,一般人家不愿意给你折腾

网友C:
大师就差一个电瓶检测仪,现在的电瓶真心讲,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是从什么电器上拆下来的?

不要的烤火炉发热管啊,剪一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意思是1个60安的汽车电瓶15元,6个20安的电动车电池100元,疑问重重啊,哪里废品站有这么多电池 ...

以旧换旧,旧电池那里堆成山,自己一个个测试,单买电池4.22一斤

网友:
就差一块电池内阻仪了

网友:
这个活儿不错啊

网友:
能找的地方,会自己测,省钱小能手

网友:
能装回去的话,容量大一些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还能以旧换旧,不错啊。捡到宝了。

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楷模啊。

网友:
不错,,,看来你附近的回收站比较大呢,,,东西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就差一个电瓶检测仪,现在的电瓶真心讲,不耐用

网传是为了环保,铅电池不能用镉,铅电池少了镉,放电倍率降低,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
电池不配对死的快,

网友:
看楼主说的症状,应该是电池断格/或者里面串联的单块电池损坏,这个不拆开维修,无论你怎么折腾也好不了的,这种电池也不值得拆开修了,同样老化的,其他的也差不多了,修好这个坏那个,完全不值得,这样加点钱,换一个二手的蓄电池,还是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