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小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维修总结

楼主(2022-05-17):
在抖音学了一年,特别是[朝锋家电维修],再研究一下几年前捡到的小坏电源。
以前只是用电压档测出无输出,这次心血来潮,用二极管档测输出,发现输出短路!
怀疑大二极管SR3100(3A100V)短路,拆下了测量,果然,某宝4元20个包邮,签到红包3元,实际付款1元。
换上就修好了!
输出短路

大二极管

大二极管两端压降为0

正向压降为0

反向压降也为0

好的正向压降约300

好的反向压降无穷大

更换

接上拆机电吹风电动机,12V大约20W

总结:

开关电源输出短路,大二极管大概率短路。

越学习越聪明~

网友:
表不戳,屏很大

网友:
手到擒来,轻松解决,学到精髓了

网友:
恭喜你掉DIY坑啦!

网友:
去找了[朝锋家电维修],看了几个视频,还不错,说得也比较清楚。

网友:
原来和阿兵学,后来发现阿兵视频越来越水,改为和朝峰学,学学还是能解决一些家电小问题的。像多多百科、fire1tech原理j深点的虽然当时好像懂了,过眼就忘了。

网友:
学维修不如学原理。

网友A:
那么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二极管有什么要求?都弄明白了没

网友:
抖音好多好资料

网友:
不错,修好一个才能鼓励自己

网友:
能用好这个表,应该不是这个水平吧

网友:
修好就行,这个电源用到20W有点大,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二极管有什么要求?都弄明白了没 ...

你能提出重要的,我也觉得,要是换一个二极管压降是0.7v而不是0.3v 那么楼主该如何?难道脑瓜子嗡嗡的,,,,然后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装备精良,令我等佩服

网友:
欢迎你上船

网友:
学习精神可贵!

网友:
1n5822,或者ss34都可以替换

网友:
可以可以!学到东西就好,慢慢来。

网友:
这属于观摩教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