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欧普浴室排气风扇不转

楼主(2022-05-17):
封控在家,刚好排气扇坏了。拆开看看。
拿掉四个加热灯和照明灯。看到四角四个弹簧钩,拿下,罩子就取下了。可以看到四颗螺丝固定在吊顶上。取出后,整个浴霸掉下来了。就剩下5根线连着。从红线开始分别是加热线1,2和照明线3,风扇线4和零线5。跟图上标识不一样。标记好5根线,拆下5根线,取下浴霸。看到风扇是电容驱动单相电机。转到电机很紧,拆下风扇叶子,加二滴机油在轴上,一下子很松了,安装上去。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
和我前几天帮亲戚换的一样,它的是电容烧了,我手边也没有,也懒得管了,索性让他买了个新的自己换吧

网友A:
拆到这样了应该把电机拆开把油毡加油加湿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这样了应该把电机拆开把油毡加油加湿润。

有可能会故障扩大化,我的也是直接加点油完事,还是可以很久

网友:
我家的排几扇电机声音好大的,估计也是缺油了。

网友:
这灯功率不小,优点是热得快

网友:
这种电机最易坏

网友:
加了之后只能管一段时间,估计后面还得加。。。

网友:
电机声音大一般是缺油了

网友:
高兴和喜悦只是暂时的,一拆一装很痛苦

网友:
老式浴霸结构基本一样,我家雷士牌浴霸底座塑料老化变脆损坏,上某宝花12米败了个底座换上继续服役。新败的底座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恐用不了几年会再坏。

网友:
过些时候就又不爱转了,尤其这种潮湿的地方

网友:
吊顶还是PVC呢

网友:
顺便量好尺寸,选好备用电机加入购物车

网友B:
现在浴霸不带这个红外灯的了

楼主:
我是一点都不会转了,以为烧了。就加一点油,大动干戈。将就着用吧!tb上的新浴霸,质量不见得咋好,这浴霸看着还行,能将就多少时间就将就多少时间?实在不行了,换一个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浴霸不带这个红外灯的了

对,这是老式的。

网友:
换代轴承的电机,一劳永逸

网友:
这种浴霸也该淘汰了

网友:
这种电机要拆开加油,而且油要加到轴套处的油毡里,只往轴上加油用不了多久又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