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添加阻尼油解决异响问题(SIEMENS XQG60)

楼主(2022-05-17):
2014年买的滚筒洗衣机最近脱水的时候声音有点大,心想是不是减震器不行了,要是真不行了就换一个,修修好继续服役啊。这张有点糊了

无锡产的

13年底生产

后面一块铁板打开就可以看到电机皮带轮了

电机轴直接带皮带

皮带轮看起来不错

大石块,配重用的,归不得滚筒都沉的

进水电磁阀和水管

洗衣粉从白盒子里冲下去了

整个滚筒四个支点,上面两个弹簧吊着,下面两个减震
一个弹簧

两个弹簧

主板在这

这干啥的没搞清楚,从滚筒里一根皮管上来

前门拆开了

排水电机水泵

加热热的快

滚筒门锁

电机质感不错

减震,蓝色的是被我涂了润滑脂,后来想想不对,看到网上有阻尼油,决定更换成阻尼油试试。

另一个减震

一个螺丝拆掉

可以活动了

移到最右边,铁棍拔掉就下来了

减震上支点在滚筒上没有螺丝,估计比较麻烦就没动

拔下的铁棍,减震里面空心的,啥都没有,估计就是靠阻尼油避震的

另一边也这个方法拆下

阻尼油,中高粘度的

拉丝

涂油

涂匀后原样装回就行了,往减震筒里插的时候比拔时阻力大多了,心想有效果。
随后洗了一缸衣服,效果不错,异响也没了,可以继续服役了。

网友:
早期产品用的全不锈钢筒,现在外筒都用塑料了所以前面门就要加水泥配重。

网友A:
阻尼油是不是应该抹到那个外筒里?

网友B:
这油能加大摩擦力还是什么,感觉像避震,有油封吗,应该是管壁磨损不能自由伸震动缩造成的噪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油是不是应该抹到那个外筒里?

这个不太确定,外筒套里我也抹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油能加大摩擦力还是什么,感觉像避震,有油封吗,应该是管壁磨损不能自由伸震动缩造成的噪音吧 ...

没看到有油封。阻尼油增加摩擦力,让伸缩困难达到减震的效果吧

网友:
我家的是方的那种,加了高粘度的阻尼脂. 结果没多久里面的阻尼片受不了粘滞力就破碎了, 阻尼片又没得单卖,只好买了圆筒的换上. 其实当时应该加阻尼油而不是脂.

网友:
我家的也是方的避震,加了阻尼脂,减轻了一些震动,但是最近1000转的脱水似乎又开始狂抖了。
而且和楼主类似的情况是,洗衣机外筒上的减震器一段不是螺丝固定的,而是靠塑料桶上的销子固定的,换起来是个大工程,买了几根减震器都没有换
所以之前就用阻尼脂对付了一下,半年又不行了。还是找时间换下彻底解决一下。
这种一体化设计真是不考虑后续维护的啊

网友:
我觉得调一下脚垫试试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我家有个iq100的,感觉电机转速慢,衣服甩不干呀

网友:
洗的啥衣服,还要打码

网友:
西门子这个,直接换了,不换时间长了就会把主轴水封搞坏

网友:
就是一个同子+弹簧.

网友C:
楼主,你用的这个确定是阻尼油还是阻尼脂,如果是油的话会不会流淌到地上?请回复,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这个确定是阻尼油还是阻尼脂,如果是油的话会不会流淌到地上?请回复, ...

写的是阻尼油,很黏的 不会流淌

网友:
西门子爱用有刷电机

网友:
换过两次,要买两个长套筒,大概一个小时换完

网友(2022-09-18):
怎么确定是加阻尼油还是阻尼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