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做个磷酸铁锂汽车启动电瓶,总成本¥400多点,已更新成本计算表

楼主(2022-05-17):
车子电瓶鼓包报废了,借机会DIY一个铁锂电瓶

采用8节3.2V铁锂大单体电池,两两并联,四组串联第一次做,先试试水

所以买的二手拆机,说是22AH一块,

一开始买了一组四块,后来觉得容量太小又买了一组

加上均衡板,用仪器测试启动能力和内阻

装入电瓶外壳,接线采用两根网上定做的20厘米长度10平方线,之前试过25平方单根,太粗了不好走线
壳子是宝家买的电瓶空壳,几十块钱

盖子上diy了电压表、电压表开关和点烟器输出

用纤维胶带打包好,胶带也遇到坑了,买了便宜的撕下来到处都是胶

装车 一次点火成功

电池参考

均衡板参考

总成本一套4节电池¥300左右,两套8节电池420元左右,基本与铅酸电瓶相当

具体费用如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组这一块要多少米?合算的话也想弄一组。家里的车蓄电瓶老亏电,放一段时间就不能启动了,新电池换还不够一年。

网友:
铁锂电池直接当做电瓶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这一块要多少米?合算的话也想弄一组。家里的车蓄电瓶老亏电,放一段时间就不能启动了,新电池换还不够一 ...

您看下帖子最后一句话

网友B:
这个寿命怎么样,满足启停要求吗

网友:
锂电放在车上,夏季不安心啊

网友C:
一年能用上几次。

网友D:
做的不错,就是把锂电池放车上有点怕怕的

网友:
冬天要不要隔一阵冲下电?

网友:
做的漂亮,就是对马宝电池不太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寿命怎么样,满足启停要求吗

我的车不带启停 但是有人做完给启停使用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就是把锂电池放车上有点怕怕的

磷酸铁锂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能用上几次。

替换原车电瓶使用的

网友:
很多坛友都改过,看来效果不错

网友:
充-次电能用上几次?

楼主:
替换汽车电瓶 每次都用的

网友E:
怎么才三百多块钱,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才三百多块钱,这么便宜?

电池容量小 300是一套4个电池,后来又买了一组,算了一下加起来大概4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