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个GPS定位器,某宝一查也要100元,老铁们看看还有没有用?

楼主(2022-05-17):
拆之,看看还能不能利用一下?

网友A:
这玩意应该绑定了吧!

网友B:
小心你被别人监测到

网友:
楼主你已经被定位

网友C:
应该可以利用,估计就是串口传输的,自己接线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元卖掉

你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利用,估计就是串口传输的,自己接线出来就行了

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绑定了吧!

没有卡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你被别人监测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看板上有没有标串口,要么猜一下,在一起的两个点就可能是串口,今天刚拆了个蓝牙GPS,板上标了串口,比较好搞

网友E:
有卡么?还是直接用芯片的,把那芯片弄到4G随身WIFI上去,用他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卡么?还是直接用芯片的,把那芯片弄到4G随身WIFI上去,用他的流量

呵呵,我再研究一下,还可以这样操作?没有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上有没有标串口,要么猜一下,在一起的两个点就可能是串口,今天刚拆了个蓝牙GPS,板上标了串口,比 ...

就是直接用那2条线接到USB的线里?

网友:
别人能定位你的位置

网友:
收废品的看见了都摇头

网友:
有人有用,对有用的人来说是个宝贝。

网友:
要么留下来,要么拆了卖铜

网友:
这是被别人定位的。